Twido plc 地址可以重复使用吗?

楼主(2011-05-12):
请问twido系列的地址在计算时可以重复使用吗?不如果可以 在一段程序里难道不会造成地址冲突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重复使用,谢谢!

网友A:
可以重复使用,在不同时间使用同一地址没问题,只是很难调试。

楼主:
很感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