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桥架可以在人走的平台上面走吗?

楼主(2011-05-12):
各位大侠:

请问电缆桥架可以在钢平台上面走吗?

事情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有防爆要求的厂房,厂房中间有个5米高的平台,是供操作人员走的,现在我们想利用这个平台走桥架,具体做饭是:在平台边上用槽钢焊了支架,将桥架放在支架上面。设计院的人员说可以这样走,说只要做好接地就OK了,但是这里的监理不让这么做,要我们在桥架和钢平台之间铺设一层绝缘垫。。。。。

请高人指点一下,最好给个规范参考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应该不妥吧。

但没找到相关的规范

等高人中

网友B:
要严格讲就不可以,通融一下就可以的,呵呵。

网友C:
要看空间。如果安全距离够的话再做好防雷接地就可以,既然是人行通道,就要首先保障人的通行和安全。在此前提下,将来维护起电缆来还会很方便和安全的呢!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我在继续找相关的标准,呵呵;

网友D:
感觉上有点不可以,却也不知道有否具体的标准规范,但桥架在过道、楼板下的情况,也是有的。
若没有违反相关规定,则应当是可以的。

若在桥架和钢平台之间铺设一层绝缘垫……
钢平台肯定是要接地的,桥架按理也要接地,而且有防爆要求。
那么,加绝缘垫的好处、或理由、或依据是什么。

能够找到对应的依据,则更好。

网友E:
偶感觉这个电缆桥架和设备都是相连的,比如都需要接地网连接,再者从桥架出来的电缆一般都是通过镀锌钢管铺设到设备处,这个镀锌钢管与设备区得接地也是相连的。

作为人通行的平台也是钢结构的其也也与接地网相连,与设备区也是通过槽钢连接的,所以即使桥架与平台通过绝缘垫进行隔离,其本质还是相同的,即通过接地网还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没有必要安装绝缘垫。

网友F:
电缆桥架里面走什么电缆?动力电缆?控制电缆?

楼主:
动力电缆的,最高10KV,也有380的动力电缆,监理告诉我,做两个接地点,我狂晕了,这怎么做?接地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吗?求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G:
电缆桥架两处接地,断了一处还有一处双保险。

网友H:
   呵呵   这样走线路  是不正确的    设计院让你们走 你们考虑验收的时候这个卡没有  那是要钱砸这个卡的    还是按照规定走  比较省钱和省验收是卡

网友I:
把那个监理辞了!

网友J:
等高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