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从屏上往欧姆龙cp1e的PLC中写32位的浮点数?

楼主(2011-05-12):
威纶通的屏支持32位的数据吗,我现在是要往下面的欧姆龙的小型PLC,CP1E里面写32位的整数下去,好像只支持16吧,那位高手看看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里面的数据要选择,有16位和32位

网友B:
数值输入元件系统默认的数字格式为16-bit unsigned,

您可以在元件属性的数字格式中更改资料格式为:32-bit float。

更多的信息,您可以访问威纶通官方网站www.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