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与A740的MODBUS-RTU通讯问题。

楼主(2011-05-13):
请问在MODBUS-RTU的通计中,如果CRC校验计算错误,变频器是否有响应,比如返回一个错误数据,还是一点没有响应?

网友A:
这要看在双方通讯设置中有没有选择CRC 校验,如果有,返回错误数据

网友B:
没有做过,不过最近在看这方面的资料。首先主要和从在设置中一致,不然变频器没有响应,如果设置对了,都会有相关的错误信息反馈到变频器上的,到时候查一下说明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