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姐妹,ES2在没有HMI的情况下如何校正万年历呢?谢啦。

楼主(2011-05-13):
各位兄弟姐妹,ES2在没有HMI的情况下如何校正万年历呢?谢谢啦。

网友A:
请说明你具体什么意思?

网友B:
用电脑连接PLC,在编程软件里可以修改!

网友C:
这个没仕么好的方法 , 可以用通讯的手段 , 读取 “服务器”的系统时间,做比较调整!

网友D:
wplsoft:设置>万年历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