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高人请进,DVP40EH00T2控制步进电机运行中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11-05-13):
DVP40EH00T2控制步进电机运行中出现的怪问题,程序如图,运行中有时会出现PLSY完成后标志位M1029没有动作,步进电机有动作完成,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硬件的问题??(不常出现,有时几天出现一次)

楼主:
版主进来啊,在线等 啊

网友A:
台达的高端PLC很容易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故障,有时候重启PLC可以i解决!楼主可以试试!实在不行就打台达的技术支持电话问问!估计这种情况台达公司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值得赞扬的是,台达的PLC故障率相当低,呵呵!

网友B:
是啊 台达这几年进步挺快

网友B:
楼主的这个问题好像应该是在每段脉冲结束后复位M1029

楼主:
这样运行不常出现啊,一天才出现一次,或几次啊,不常出现

如何复位??

网友C: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应该是LDP M1029 RST M1029

每次M1029一接通就复位

楼主:
M1029都没接通啊

楼主:
PLSY指令是有执行的,

楼主:
这个莫名其妙的故障,不用重启PLC,里面T75是超时处理,是可以解决了的,但是动作偶尔有次数不连续,不呆在那里看,都看不出来的,但总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总是不好的啊

楼主:
PLSY指令执行时对Y1有什影响不?我用Y1做方向控制,

网友D:
我看是程序问题!你单独就写一条脉冲输出指令,你看看M1029 闭合不?肯定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