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40和几台twido PLC modbus通讯

楼主(2011-05-13):
m340和几台twido PLC modbus通讯,twido要与仪表通讯,也用modbus,twido可以用编程口当485通讯口吗?M340 和触摸屏怎么通讯呢,触摸屏没以太网口,M340是2020 CPU,有以太网口。现场怎样连接485线呢,要用什么模块吗

网友A:
twido与仪表通讯用RS485,加一个转换模块,如摩莎A38或A52。

M340与触摸屏用串口连呗,用PLC的MB口,可以用编程口,如果要下载程序断开与触摸屏的连接就行。

楼主:
对:岁月不饶歌 关于

twido与仪表通讯用RS485,加一个转换模块,如摩莎A38或A52。

M340与触摸屏用串口连呗,用PLC的MB口,可以用编程口,如果要下载程序断开与触摸屏的连接就行。

内容的回复:M340的modbus口跟twido通讯了,还可以跟触摸屏吗

网友A:
施耐德有一个MB口转四个MB口的接口模块(类似多串口卡),但是很贵,以前做项目的时候施耐德的工程师给卖了我们几个,太不值了,一个好几万(8年前),简直就是抢钱。

如果你用的M340只有一个MB口的话,两种处理方案供你参考。

1、M340和twido不互相通信了,都连上触摸屏,触摸屏可以接多个PLC;

2、M340通过一个MB口使用485与twido和触摸屏连接,但这种方式的实现难度有点大,需要比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