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带编码器返遗,从轴用PLC发脉冲怎样达到同步?

楼主(2011-05-13):
主轴带动编码器作为返遗信号,再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器作定时计数运算,从轴用PLC发脉冲达到同步?

网友A:
不用經過PLC, 編碼器直入伺服馬達,用電子齒輪比改變轉速以達到同步!

楼主:
那不行,我是有正反转的,还有一个我是用步进的,我想用高速计数来计算频率,然后达到同步,但是思路不是很清析。

网友B:
你是要求 速度同步,还是位置同步 ?

楼主:
位置,速度都要,比如说主要转一圈,从轴要走0.5mm,或是1mm,意思是说主转速度是不变的,变的是从轴可以随时改变的。

网友C:
re:主轴带动编码器作为返遗信号,再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器作定时计数运算,从轴用PLC发脉冲达到同步

估计效果不会太理想。

网友D:
用楼主的方法效果可能不太理想,可以采用电子凸轮。

网友E:
我也是要做类似的工程,不过是用模拟量来控制达到从轴和主轴同步,可以说说思路吗?工程是主轴拖动2层薄膜,编码器计长度,在用电磁阀打字,经过一个张力控制器,从轴就是把它收卷起来。用一个霍尔线性传感器来读取张力,用PLC来读取模拟量控制从轴和主轴同步。用模拟量转换成脉冲频率,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经常把薄膜拉断,本来用伺服可以的,但是客户要求用步进,不知道怎么搞,急,求高手。

网友E:
你的这个可以用高速计速器中断,同时PRV读取频率,把PLC的ACC目标频率用PRV读取的频率,至于速度可以设下细分试试。

网友A:
主軸會從大捲變小捲,從軸會從小捲變大捲,兩軸速度變化不一樣,不可能同步.

需要判斷從軸厚度來改變它的轉速才對?

楼主:
用ACC是很难做到的哦!还是用SPED 和PLUS。

楼主:
我可以用PRV读取脉冲数,再将脉冲数转成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哪个是硬传动吧  , 那么滞后性 应该很小. 这个实现不难吧!

网友F(2014-05-28):
不知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手摇轮通过PLC,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你是用高速中断,然后通过PRV读取手摇轮的脉冲频率(这个是速度),然后通过SPED和PLUS(独立模式)吗

楼主(2017-02-28):
摇轮,有专门的指令就好做一点,三菱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