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电工考试试题及<此处内容被屏蔽>(选择和判断)

楼主(2011-05-13):
一 ,选择题(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入空格内)

1。制造指南针是利用( A )原理(或现象)。

(A)磁场 (B)电磁感应 (C)机械 (D)电子

2.使用右手螺旋定则时,右手握住导线,四指指的方向是( B )。

(A)电流方向 (B)导线周围磁场的方向

(C)导线受力方向 (D)感应电动势的方向

3.各点磁感应强度相同的是( B )。

(A)地球同经度线各点 (B)地球同纬度线各点

(C)U型磁场四周 O)条形磁场四周

4.导体在均匀磁场中切割磁力线运动时,感应电势的大小与( C )有关。

(A)导体的截面积 (B)导体的总长度

(C)导体运动的速度 ①)导体本身的电阻

5.互感系数的大小值与( C )因素无关。

(A)两个线圈的匝数 (B)两线圈的相对位置

(C)两线圈的绕向 (D)两线圈的周围介质

6.下列( D )导线周围产生稳定磁场。

(A)220V交流输电 (B)380V交流输电 (C)500V交流输电 (D)500V直流输电

7.如果在某线圈中放入铁磁性材料,该线圈的自感系数将会( B )。

(A)不变 (B)显著增大 (C)显著减小 (D)稍减小

8.在可控硅调速系统中,选择可控硅额定平均电流应以电动机的( D )作为依据。

(A)额定电压 (B)最大过载电流 (C)额定电流 (D)起动电流

9.直流放大器的最大特点是( C )。

(A)具有极好的低频特性,对上限频率fn以下的各个频率的信号都具有放大作用

(B)有很好的稳定性 (C)具有直接耦合的特点 (D)应用范围很广

10.HTL与ITL与非门相比,具有( C )特点。

(A)HTL比TTL集成度高 (B)HTL比TTL工作速度高

(C)HTL比TTL抗干扰能力高 (D)各种性能都一样

11.数字电路的特点是( B )。

(A)输入输出信号都是连续的 (B)输入输出信号都是离散的

(C)输入连续,输出信号是离散的 (D)输入信号离散,输出是连续的

12.如果电阻的阻值能反映温度、压力等非电量的变化,我们可以利用( D )来测这些非电量。

(A)节点法 (B)等效法 (C)平衡电桥 (D)不平衡电桥

13.变压器主绝缘击穿的修理步骤为:更换绝缘、烘干器身和( B )。

(A)帮扎 (B)灌入合格的变压器油 (C)焊接引线 (D)修好接地片

14.露天安装变压器与火灾危险场所的距离不应小于( D )。

(A)10米 (B)15米 (C)20米 O)25米

15.当变压器充油或重新灌油后,空气可能进入变压器壳内,为防止变压器重瓦斯动作可( C )。

(A)解除重瓦斯保护 田)解除轻瓦斯保护

(C)将重瓦斯保护切换至信号 (D)将重、轻瓦斯保护全都切除

16.SW6-220型少油断路器三相底座中心线误差不大于( A )。

(A)5mm (B)8mm (C)10mm (D)15mm

17.真空断路器大修后必须检验合闸接触器是否动作灵活,其最低动作电压应是额定电压的( C )。

(A)50% (B)80(或65)% (C)85% (D)90%

18.GN型隔离开关可动刀片进入插口的度不应小于( A )

(A)80% (B)90% (C)97% (D)98%

19.电容器安装时,三相电容量的差值应调配到最小,其最大与最小的差值不应超过平均值的( A )。

(A)5% (B)8% (C)10% (D)15%

20.换向器表面最大功率为何值?( C )

(A)Pnx<100~150 W/cm2 (B)Pnx<150~200 W/cm2

(C)Pnx 200~250 W/cm2 (D)Pnx<250~300 W/cm2

21.起动直流电动机时,通常在电枢回路中串入必要的电阻,目的是( C )。

(A)产生必要的电磁转矩 (B)防止飞车

(C)限制起动电流 (D)防止产生过大的反电势

22.在过载冲击时,由电枢反应引起主磁极下面的磁场畸变故障应该以( C )方式处理。

(A)更换换向极 (B)移动电刷的位置 (C)采用补偿绕组 (D)选择适当电刷

23.直流小母线和控制盘的电压小母线,在断开其它连接支路时,绝缘电阻应

不小于( A )。

(A)10M (B)20M (C)30M (D)50M

24.电缆中间接头的接地线,应使用截面积不小于( C )的裸铜软线。

(A)10 mm2 田)10-16mm2 (C)25mm2 (D)16-15mm2

25.制作35kV铅套管式中间接头时,由接头中心向两侧各量( A )距离作为剖铅记号。

(A)200mm (B)250mm (C)325mm O)450mm

26.220kV架空线路,大多采用铁塔架设,每个支持点上用( D )个以上悬式瓷瓶串联来

支持导线。

(A)13 (B)12 (C)11 (D)9

27,钳形电流表使用时应先用较大量程,然后再视被测电流的大小变换量程.切换量程时应 ( B ).

A ,直接转动量程开关; B ,先将钳口打开,再转动量程开关

28,要测量 380V 交流电动机绝缘电阻,应选用额定电压为( B )的绝缘电阻表.

A , 250V B, 500V C, 1000V

29用绝缘电阻表摇测绝缘电阻时,要用单根电线分别将线路 L 及接地 E 端与被测物联接.其中( B )端的联结线要与大地保持良好绝缘.

A, L B , E C G

30,室外雨天使用高压绝缘棒,为隔阻水流和保持一定的干燥表面,需加适量的防雨罩,防雨罩安装在绝缘棒的中部,额定电压 10kV 及以下的,装设防雨罩不少于 ( A ) ,额定电压 35kV 不少于 ( C ).

A , 2 只 B, 3 只 C , 4 只 D, 5 只

31触电时通过人体的电流强度取决于( C ).

A.触电电压 B.人体电阻 C.触电电压和人体电阻 D.都不对

32,两只额定电压相同的电阻,串联接在电路中,则阻值较大的电阻( A ).

A,发热量较大 B,发热量较小 C,没有明显差别

33 低压电气设备保护接地电阻不大于( C ).

A,0.5Ω B,2Ω C,4Ω D,10Ω

34在变压器中性接地系统中,电气设备严禁采用( A ).

A.接地保护 B.接零保护 C.接地与接零保护 D.都不对

35, 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公式:中的电压Ue是指( B )

A,相电压 B,线电压 C,相电压或线电压

36 使用螺口灯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