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分求助:PLC与PC通讯疑问

楼主(2011-05-13):
小弟近期在做一个影像+运动控制的小项目:PLC控制伺服马达将工件移到CCD视野,CCD对工件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反馈PLC。
影像系统是基于PC的,此部分开发已完成;由于对通讯速度要求很高,PLC(三菱Q系列)与PC通信部分尚不知采用哪种方式:com?usb?netH?还是其他?
通信速度主要要求马达将工件移到CCD视野后,立即通知PC进行图像处理。
小弟研究了一下MX components的资料,可以由PC主动读取PLC  Device的状态,但实际上我希望Device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能主动触发PC上的程序。

小弟新入工控论坛,还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小弟初到无分,若项目能成功完成,小弟将上传源码为报,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但实际上我希望Device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能主动触发PC上的程序。 // CCD 到 PC机数据采集 不是完成了么?

你想说 当CCD 检测到 工件位移后, 通过PC 机程序反馈给PLC  做相应处理吧!

PC 机到 PLC 的同通讯 ,数据传输量不大的话 用COM口即可,大的话用Internet 。

楼主:
是这个意思,且数据量不大。那么如果用com口的话,PLC device状态变化时可以主动触发P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