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仪表擂台第三十一期--测量蒸汽压力时,压力表的选型和安装问题。

楼主(2011-05-13):
测量蒸汽压力时,对压力表的选型和安装有什么要求,请说明理由。谢谢诸位分享您的经验!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1年5月27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测量范围的选择

        1、测量稳定的压力时,正常操作压力值应在仪表测量范围上限值的1/3一2/3,
        2 、测量脉动压力时,正常操作压力值应在仪表测量范围上限值 的1/3~1/2
        3、 测量高、中压力(大于4MPa)时,正常操作压力值不应超过仪表测量范围上限值的1/2。

安装

       1、测量蒸汽时管道上半部与水平中心线成0~45度角范围;

       2、取压口朝上,加冷凝圈,冷凝圈加保温,根部加针型阀。

网友B:
测量范围的选择
压力表的安装
  (1)压力表应安装在易观察和检修的地方。   (2)安装地点应力求避免振动和高温影响。   (3)测量蒸汽压力时应加装凝液管,以防止高温蒸汽直接和测压元件接触;对于有腐蚀介质时,应加装充有中性介质的隔离罐等。总之,针对具体情况(如高温、低温、腐蚀、结晶、沉淀、粘稠介质等),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压力表的连接处应加装密封垫片,一般低于80℃及2MPa压力用石棉纸板或铝片,温度及压力更高时(50MPa)用退火紫铜或铅垫。另外还要考虑介质的影响,例如测氧气的压力表不能用带油或有机化合物的垫片,否则会引起爆炸。测量乙炔压力时禁止用铜垫。   压力表的技术参数如下: 压力表应用和选型   波登压力表被广泛的应用在测量液体或气体,量程在0-0.6bar ,0-7000bar(0-10,0-100000psi)。   根据EN 837-2标准为客户选择合适的型号(请和我们网站上PDF格式的“装配和操作标准”的选型标准描述进行比较)。   在特定的环境中需要考虑,液压介质可能不腐蚀任何一个接湿部件。   压力表接湿部件材质标准:   代码—1=黄铜/青铜、测量更大的压力范围:黄铜/合金钢、黄铜/316不锈钢   —2=316不锈钢/合金钢   (1600-2500bar,/20000-35000psi)   —3=316不锈钢   ( 低压镍铁合金可以测量更大的压力)   用于大多数型号的接湿部分代码:   —6=蒙氏合金   压力表的密封需要关注   (隔膜密封/同轴密封)有很重要的作用,举例说明   应用在比较肮脏、粘稠或者有固体的媒介中   接湿材质有所不同,举例说明特氟纶或者哈氏合金   应用在卫生或者无菌的过程中   另外,隔膜压力表的压力范围升至0.6—40bar(0—600psi)可以适用在某些特殊情况(见目录标题的3和4)   液体填充   填充液体常被用来保护内部零件不被剧烈的震动或有节奏的震动损害,而且可以排除腐蚀性危害和冷冻等危害。   标准的充填物液体为甘油,假如有电气配件的时候,甘油可以起到特殊的保护作用。   要想可以在更低的温度下测量,可以选择特殊的填充的液体。   过程连接   对于不锈钢压力表除了些特殊情况外,我们一般采用符合EN837-1标准的刚性连接。   1/4“BSP(尺寸为50-63,分别为2“,2.5“)   1/2“BSP(尺寸为80,100,160,250 分别为3“,4”,6“,10”)   但是,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大多数都可以采用1/4“NPT或者M12*1.5、采用1/2”或者M20*1.5。   根据不同的需求,可以选用多种不同的连接方式。   压力范围:   依据EN837-1标准,bar是压力测量的常用单位。   在产品概述里面(第八页),压力范围用bar表示。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压力单位可以和bar转换,比如psi(比较第七页)、水柱高、kg/cm2、kpa、Mpa等双重或三重尺度也是可能的。   大多数特殊刻度的压力表,都可以按要求交付。   特殊配件   几乎所有的压力表都可以提供很多可用的配件,在前面的概述中只提及了一少部分。   在有关的数据表中,可以找到可用配件和特殊安装形式的更多更详细的说明。   根据要求,很多独特形状的附件也可以做   压力表常用附件   1、压力表缓冲管
用途说明:   冷却被测介质,平缓压力波动    规格:M14×1.5 M20×1.5    2、乙炔回火防止器   用途说明:    产品能有效阻止在焊割过程中因回火而产生的氧乙炔爆炸事故,保证使用溶解乙炔气瓶的安全性。产品具有防止气体逆流,发生回火时切断供气,防止回火并能自动复位,继续使用。    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压力(MPa) 流量(m3/h) 进口螺纹 出口螺纹 0.15 >4 M16x1.5 M16x1.5-Left    3、压力表开关    用途说明:
用于被测介质与压力表的连接,起开或关的作用。    型号:KF-L18/14E KF-L18/20E   4、压力表散热器    用途说明:   主要用于冷却被测介质温度,平缓压力波动。    规格:M14×1.5 M20×1.5
编辑本段使用举例
  比如用压力表测量一只篮球的内部压力:   如果读数是0,表示篮球内部和外部的压力相等。   如果读书是0.4,表示篮球内部空气压力比篮球外部的大气压力大0.4Mpa.   如果读数是0.5,表示篮球内部压力比外部大气压大0.5Mpa.   此时,篮球内部的绝对压力=外部大气压(≈0.1Mpa)+压力表读数   分别是:0.1+0 =0.1Mpa   0.1+0.4=0.5Mpa   0.1+0.5=0.6Mpa   总结:压力表的读数是剪掉大气压(≈0.1Mpa)之后的读数,这个读数表示比大气压大多少。   真空表相反,读数表示比大气压小多少。   如:真空表读数是0.04,表示被测目标的内部压力比外部大气压小0.04Mpa,所以,它的内部绝对压力=0.1-0.04=0.06Mpa.

网友C:
蒸汽压力检测是化工生产中最基本的参数,蒸汽压力的检测分为远传和就地显示,远传压力要求精度高,有的还组成压力控制回路,所以其运行的安全稳定性很重要。就地指示的压力表相对来说要求就比较低,主要是工艺人员巡检和作为对比的一种参考。

检测蒸汽压力的压力表其实与普通压力检测一样,可以用铜材质的也可以用不锈钢材质的,由于蒸汽在正常使用时其压力波动较小,蒸汽管道震动也小,所以普通的弹簧管压力表即可满足要求。为了使检测的压力值尽量准确,其显示的压力指针最好在压力表面盘的正中,即选择的压力表量程应该是被测压力的2倍最好。现在有色金属价格高涨很多压力表厂生产的压力表弹簧管变薄,在安装压力表时最好使用弹簧管较粗的压力表,虽然压力表内的介质是冷凝水腐蚀性差,但是由于其是高温高压蒸汽,因此还是要注意以后的安全性。

取压点的选择,由于蒸汽的高温性,其管道的辐射热较强虽然管线都有保温措施,但为了以后维护、更换压力表的方便性和安全性,压力表的取压点要利于维修维护,最好在地面和有平台的地方。

取压阀的选择,取压阀的选择不但影响到压力表的维修方便性也会造成安全隐患,甚至造成装置停车。取压阀最好选用耐压性较高的法兰阀,其从取压点焊接无缝钢管后焊接法兰片然后在安装法兰阀。偶厂一些装置检测压力的取压阀很多是承插焊式的闸阀,在长期使用中受到蒸汽高温高压的冲击,很多出现关不严、阀门密封面泄露、焊点发生泄露,受到高温高压蒸汽的吹蚀露点越来越大,有的经过打卡子密封住了,有的无法消除,甚至造成停车,因此还是选用法兰阀比较耐用,出现阀门后引压管出现问题也好处理。法兰与阀门之间通过石墨垫片来密封,用双头螺栓固定,如果条件运行最后使用不锈钢螺栓。

引压管的铺设,取压口与取压阀之间通过引压管焊接,这个引压管长度不要太长,只要做到这个管道保温后其取压阀在保温材料的外面即可,这样以后开启阀门比较方便。取压阀后的引压管要焊接冷凝器,因为蒸汽的高温超出了压力表的使用范围,因此其蒸汽不能直接进入弹簧管,需要把蒸汽冷凝成温度较低的水后才能检测,这个就需要一个冷凝器,一般的冷凝器是一个冷凝圈或者冷凝弯,这个有成品可以选择,实在没有也可以自己做个,在铺设引压管是用气割烘烤引压管做成一个U型弯即可,通过这个冷凝器使蒸汽与压力表隔绝,通过冷凝水来传递蒸汽压力。

压力表接头的焊接,压力表接头焊接在冷凝器后的引压管末端,其是压力表安装的连接接头,由于压力表长期充满冷凝水,这个在压力表连接头出会产生锈蚀现象,如果选择普通碳钢的压力表接头,其长期使用会锈死,在拆卸压力表时异常困难,虽然可以用松动剂来除锈,但是如果使用不锈钢压力表接头会减少很多麻烦。压力表安装时需要密封垫片,这个用普通的石墨垫片即可,也可以用聚四氟乙烯垫片,压力表要垂直安装,面板朝向易于观察的方向。

压力表日常维护,主要压力表连接处是否松动,定期给取压阀螺纹润滑,日常使用时不用全部开启阀门,只要有压力表显示压力即可,防止压力表松动,蒸汽喷出。压力表应该定期校准,一般管道上的压力表校准期为两年,若是蒸汽包等压力容器其校准期为一年。

网友D:
选择仪表

1   按仪表工作环境温度。

2   所测量的介质对仪表的影响。(如酸、碱、盐等)

3  量程;正常操作压力值应在仪表测量范围的1/3一2/3, 处。

4  安装的地点与方式。

安装

1;压力表应安装在便于维修和检测观察方便的地方。

2 ;  有足够的操作空间。

3   ;安装地点应力求避免振动和远离高温。对粉尘采取防护。

4    测量蒸汽压力时当温度过高时应加装凝液管,以防止高温蒸汽直接和测压元件接触;影响测量精度。

5    对于测量有腐蚀介质时,应加装充有中性介质的隔离装置。

6   加装压力变开关等辅助设置。

网友E:
 测量蒸汽压力时压力表选型标准及安装问题:① 为了保证压力测量精度,最小压力测量值应高于压力表测量量程的1/3;
② 测量蒸汽压力时尽可能远距离测量,应选择压力传感器或压力变送器;③压力变送器、压力开关应根据安装场所防爆要求合理选择。④导压管一定要使用耐腐蚀的厚壁不锈钢导压管;测压>0.4MPa时,可选用弹簧管压力表;测蒸汽或高于60℃的介质压力测量应选择不锈钢压力表或安装冷凝圈;

网友F:
        蒸汽测量压力变送器的选型的关键是如何保证高温工作环境下压力变送器的正常工作。

        难点主要在为了不让高温介质损坏传感器,需要安装很长的导压管或者假装散热器,可是很长的导压管或者假装散热器在冬天时容易被冻住。

       有一种压力变送器,非接触传导的压力传感装置,但价格比较贵,是普通变送器的2-3倍。

网友G:
测量蒸汽的压力表选型,除了要遵循常规的压力表选型原则外,主要就是要注意蒸汽测量环境的高温特点,选择的压力表要是专门的蒸汽压力表,这种表主要是采用耐高温材料和与之相适应的制造工艺,材料既要保证限制长期高温环境下的弹性后效,又要保证限制材料的蠕变范围,当然这主要是仪表制造厂家的工作。

测量蒸汽压力表的安装需要注意加装凝液管,以防高温蒸汽直接接触测压元件影响其工作精度和使用寿命

网友H:
高温高湿的环境,仪表本身的防护等级、接口材质等都应有其针对性。 至于显示和输出与常规仪表无多大差别。 安装位置有些考究,最起码不要直接与蒸汽相接触。

网友I:
(1)根据被测压力的大小,确定仪表量程。对于弹性式压力表,为了保证弹性元件在弹性变形的安全范围内可靠地工作,在选择压力表量程时,必须考虑到留有充分的余地,一般在被测压力较稳定的情况下,最大的压力值应不超过满量程的3/4;在被测压力波动较大的情况下,最大压力值应不超过满量程的2/3。为了保证测量精度,被测压力值应不低于全量程的1/3为宜。
(2)根据生产允许的最大测量误差确定仪表的精度,选择时,应在满足生产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选用精度较低,价廉耐用的压力表。
(3)选择时要考虑被测介质的性质。如温度高低,粘度大小,腐蚀性,脏污程度,易燃易爆等。还要考虑现场的环境条件,例如高温、腐蚀、潮湿、振动等。以此来确定压力表的种类、型号等。
(4)测量水蒸汽和温度大于60℃的介质时,应选用冷凝管或虹吸器。

(5) 在使用环境温度接近或低于测量介质的冰点或凝固点时,应采取绝热或伴热措施。

压力表的安装
(1)压力表应安装在易观察和检修的地方。
(2)安装地点应力求避免振动和高温影响。

(3)导压管粗细合适,一般内径6~10mm,长度3~5m。
(4)当被测介质易冷凝或冻结时,必须加保温伴热管线。
(4)取压口到压力表之间应装切断阀,应靠近取压口。
(6)测量蒸汽压力时应加装凝液管,以防止高温蒸汽直接和测压元件接触;对于有腐蚀介质时,应加装充有中性介质的隔离罐等。总之,针对具体情况(如高温、低温、腐蚀、结晶、沉淀、粘稠介质等),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压力表的连接处应加装密封垫片,一般低于80℃及2MPa压力用石棉纸板或铝片,温度及压力更高时(50MPa)用退火紫铜或铅垫。

网友J:
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1  压力表量程的选择;应根据工作压力来选择,量程刻度的极限值应为工作压力的1.5~3.0倍,最好是2倍。

2   用于监测蒸汽压力时,为了防止高温蒸汽对表的影响,在表前要安装一个三通考克(三通阀)冷凝水弯管,来隔绝蒸汽的高温;在监测高温水时同样要安装这个弯管和考克!

3  测量蒸汽,因为蒸汽没有腐蚀性,可以采用铜的接头和弹簧管,但是由于过热蒸汽,温度可以达到100多度以上,焊接要采用特殊白银焊接,以解决,因温度过高,导致仪表焊接处,脱焊

网友K:
一)安装:

1:取压口的位置避免处于管路弯曲、分叉及流束形成涡流的区域。

2:取压口应该在测温元件前面。

3:当必须在调节阀门附近取压 时,若取压口在其前面,应与阀门距离应不小于2倍管径;若取压口在其后,则与阀门距离应不小于3倍管径。
4:仪表应垂直于水平面安装、仪表测定点与仪表安装处在同一水平位置。

5:仪表安装处与测定点之间的距离应尽量短,以免指示迟缓。

6:测量蒸汽压力温度过高时温度高时,可以装隔离容器或冷凝管来解决,以防止高温蒸汽直接和测压元件接触;影响测量精度。

7:压力表应安装在易观察和检修的地方、)安装地点应力求避免振动和高温影响、 压力表的连接处应加装密封垫片等。

二)选型:

1)测量水蒸汽和温度大于60℃的介质时,应选用冷凝管或虹吸器。

2)a) 压力在一40kPa- 0 一十40kPa时,宜选用膜盒压力表。 (b) 压力在+40kPa以上时,一般选用弹簧管压力表或波纹管压力计。 (c) 压力在一100kPa一0一+2400kPa时,应选用压力真空表。 (d) 压力在一100kPa一OkPa时,宜选用弹簧管真空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二等奖2名:10MP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zhxl198808   zhxl198808

三等奖8名:30积分获得者:

a332329107 a332329107
jy7898818 电仪人生
AQD008     AQD008
rzrwapu      黄花大小伙
topkingjun PistoN
ye_w           ye_w
张立旺        一品黄山
惊涛骇浪    jingt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