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安控数字化油田擂台第十二期-数字化油田负荷传感器类型及特点?

楼主(2011-05-13):
讨论主题: 游梁式抽油机最重要采集的数据就是示功图,示功图是分析抽油机运行状态及油井工况的主要手段,示功图采集精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对抽油机井的分析判断,请结合实际工作,列举出抽油机井用负荷传感器的类型/安装方式及特点?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安控数字化论坛擂台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擂台版主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6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6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200MP(相当于200人民币),
二等奖5名,奖工控精美礼物一个(工控点点、工控T恤、工控徽章、工控工具四者任选一个,相当于65人民币)。
活动发奖:MP评奖后一周内发放,精美礼物每月发放一次,统一在月初寄送。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控科技”),是专业从事工业级RTU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基于RTU技术在油气、环境在线监测行业开发出多款专业化经典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处理、管输、储配等各个环节以及环境在线监测、城市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监控领域,并已远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伊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安控科技严格执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了先进的生产和检测平台,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如UL 、CE、EMC四级认证等),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安控科技是行业领先的工业级RTU产品供应商和系统集成服务商,拥有完善的远程控制终端(RTU)产品链,拥有完善的油气田自动化和环保在线监测专用产品。提供工业自动化产品的OEM/ODM服务,提供SCADA和DCS等自动化系统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服务。
本着“卓越品质,源于更高要求”的核心理念,“勤奋、严谨、协作、卓越”的企业精神,安控人必将以更可靠的工业RTU产品、更先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和更完善的服务答谢用户、回报社会,为振兴民族自动化事业、创建民族自动化品牌而努力奋斗。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010-62971668-6425 张工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info@echocontrol.com

网友A:
抽油机井选用了北京安控公司的SZ902N型号无线载荷位移传感器,可自动测量功图和自动测量冲次,实现对有杆泵示功图的采集。示功图数据以Zigbee无线通信方式,传输到井口无线电量模块和计量站无线数据采集器通信主站

SZ902N型号无线载荷位移传感器,设备简单,只有一个与传统载荷传感器相似的终端组成;安装方便,与传统的载荷传感器安装方法相同,但是免去了有线仪表电缆敷设的施工量,安装简化快捷;运行稳定,使用电池供电,可消除外界电网干扰;安全防盗,示功仪与卡锁一起上下运动,不易被人为破坏;技术先进,可设置多个频点,避免同频干扰;方法新颖,利用加速度传感器获取位移量;绿色产品,利用太阳能充电安全环保。通过无线通讯协议与计量间进行数据通讯。

网友B:
占楼准备打擂。。。。。。。。。。。。怎么不保存?

网友B:
占楼准备打擂。。。。。。。。。。。。

网友C:
北京安控SZ902N无线负荷位移传感器

1. 主要功能
•自动测量功图。
•自动测量冲次。
2. 特点
•设备简单,只有一个与传统载荷传感器相似的终端组成。
•安装方便,与传统的载荷传感器安装方法相同。
•运行稳定,使用电池供电,可消除外界电网干扰。
•安全防盗,示功仪与卡锁一起上下运动,不易被人为破坏。
•技术先进,可设置多个频点,避免同频干扰。
•方法新颖,利用加速度传感器获取位移量。
•绿色产品,利用太阳能充电安全环保。
3. 主要技术指标
型号 SZ902
负荷测量范围 0~150kN
负荷测量精度 ±0.5% F.S
位移测量范围 1~6m
位移测量精度 ±1%F.S
冲次测量范围 2~6次
冲次测量精度 ±2%F.S
寿命 20~80%量程内2000万次
设备标定周期 12个月(建议)
工作环境 湿度 5%RH~95% 温度 -40℃~+70℃
防爆等级 ExdⅡBT4
通讯方式 SZ902:2.4GHz Zigbee通信技术
传输距离 通信距离最大100m或1000m
天线形式 外置天线帽
工作电源 2W太阳能电池及3.6V高性能锂电池
电池更换周期 3年
4.安装方式
此型号为“O”型,套在抽油机井口光杆上,悬绳器上方。

网友C:
北京安控有线负荷传感器 S910

产品概述:
有线负荷传感器 S910主要功能是将0~150KN压力转换成4~20mA输出。该仪表简单实用,稳定可靠。
1. 主要功能
0~150KN压力转换成4~20mA输出。
2.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精度 1%
测量范围 0-150KN
温度范围 -40 ~ 70℃
湿度范围 5 ~ 95%
工作电压 18~26V
输出电流 4~20mA
重量 2.3kg
3. 外型尺寸

4.安装方式
此型号为“O”型,套在抽油机井口光杆上,悬绳器上方。

网友D:
顶一下!!太专业了都!!

网友D:
参考以上大家提出的回答。我建议。如果大家选择产品。最好选择"U型"的。因为这个产品安装方便。拆卸维护都很方便。""O型"安装需要拆很多东西。容易出现滑杆等危险。还是"U型"的产品安装方便。用顶杆或者卡子一顶就安装上了。

我这个总结陈词。

网友E:
SM35GD型抽油机井专用可卸固定负荷传感器

一、特点: 活动式安装,节省安装、吊车等费用; 全密封防水设计,满足全天候使用; 优化插头,提高可靠性; 操作方便安全; 可与SM38WX型无线数传固定载荷/位移发送器一起构成无线测试系统; 输出一致,完全互换。 SM35GD-B、SM35GD-F为一体化标准电流、电压输出型。二、主要技术指标: 型号 SM35GD SM35GD-F SM35GD-B 输出 1.0±0.05mv/v 0~5V 0~10V 0~10mA 4~20mA 供电 ≤ 24VDC 12~24 12~24 VDC 输入输出阻抗 700 Ω 量程 0~150 kN 绝缘电阻 ≥5000 MΩ 工作温度 -40~+85 ℃ 精度 0.3 % 、 0.5 % %F·S 允许过载 150 %F·S。

网友F:
抽油机井上的应用
石油的开采有自喷采油、抽油机有杆泵采油、潜油电动离心泵采油等多种方法。有杆泵采油是当前国内外最广泛应用的采油方法。
为了监控抽油机的运行状态,需要采集抽油机井的油管压力、套管压力、井口油温、悬点负荷、悬点位移、电机电流、电机电压等参数。
下图所示:抽油机井口安装无线负荷/位移传感器、无线温度传感器、无线压力传感器,无线仪表数据定时的上传到抽油机控制器中,再通过无线电台等通讯设备上传到监控中心。

S913负荷传感器
“S913负荷传感器”是抽油机井口数据采集的的专用设备,它采集抽油机的负荷信号,通过4~20mA将数据传输到RTU中,与位移共同形成抽油机光杆的示功图。传感器采用马蹄形结构,方便安装,维护简单,是数字化油田传感器的主要设备之一。

特点:
 采用金属密封
 适用于各种恶劣的使用环境
 负荷间可互相更换
 防浪涌保护,防雷保护
 采用温度补偿技术
 操作简便、维护成本低

型号 S913
测量范围 0~150kN
测量精度 0.5% F.S
使用寿命 20~80%量程内2000万次
工作电源 24VDC
信号输出范围 4~20mA
安装方式 抽油机井口悬绳器
马蹄形固定安装
设备标定周期 12个月(建议)
工作环境 温度 -40℃~+70℃
湿度 5% RH ~95%RH无结露

网友G:
接触到的载荷传感器类型不算多,简单总结下吧

根据传输方式可以分成有线载荷传感器和无线载荷传感器两种。有线载荷的优点就是成本较低,数据接口较为通用,但是有线载荷安装时需要拉电缆,电缆在恶劣天气时或者修井等作业时也容易挂断载荷线,维护成本较高,常见的有线载荷传感器有安控的S911、S913等。无线载荷优点就是维护成本低,恶劣天气影响不大,但无线载荷的成本相对于有线载荷则略高,常见的无线载荷传感器如ECHO SZ902N。

根据载荷外型和安装方式,可以分为O型U型两种吧。O型的安装较为麻烦 需要卸载后再将光杆顶部的防脱帽及卡子一并拆下,再将载荷传感器套上光杆,然后将卡子与防脱帽装回。U型的安装 只需要卸载后就可以将载荷传感器插入预定位置,再做固定工作就可以了,相对来讲,方便许多。

有线负荷传感器,根据输出类型不同可以分为毫安型(mA型)和毫伏型(mV型),毫伏型一般4线制,毫安型2线制,毫伏型在控制器设计上需要相应的调理模块转换为标准信号输出。

网友H:
ZRN605油田负荷传感器

ZRN605油田抽油机载荷传感器系列传感器采用不锈钢全封焊结构,完全做到防水,性能稳定可靠,在抽油井系统中全天候
稳定工作。
性能指标 传感器 变送器
负荷范围 0~150 KN
0~300 KN 0~150 KN
0~300 KN
过载负荷 200%FS 200%FS
输出信号 2.0mv/v 4~20mA、
0~5VDC、
0~10VDC、
1~5VDC
供桥电压 5~15VDC 12V、15 VDC
准确度
(非线性+滞后+重复性) 0.2%FS、
±0.5%FS、±1%FS ±0.2%FS、
±0.5%FS、
±1%FS
温度对零点影响 ±0.03%FS/℃ ±0.03%FS/℃
温度对量程 ±0.02% ±0.02%FS/℃
工作温度 -30~85℃ -40~+85℃
补偿温度 -20~70℃ -20~+70℃
防护等级 IP68 IP68
振动影响 10Hz~1KHz的机械振动,
输出变化小于0.1%FS

网友I:
抽油机井用负荷传感器的类型/安装方式及特点

安控S910负荷传感器:

S910负荷传感器主要功能是将0~150KN压力转换成4~20mA输出。该仪表简单实用,稳定可靠。

产品特点:

1.  主要功能

 ♦将0~150KN压力转换成4~20mA输出。

2.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精度     1%

测量范围     0-150KN

温度范围     -40 ~ 70℃

湿度范围     5 ~ 95%

工作电压     18~26V

输出电流      4~20mA

重量              2.3kg

3.  外型尺寸

网友I:
其他类型传感器

1、BHR-4系列油井专用负荷传感器、变送器

特点:该系列负荷传感器、变送器采用全封焊的结构,DIN电气接头联接形式,能有效地保证在抽油井测试系统中全天候工作,做到完全防水防潮,具有产品结构紧凑、优越的稳定性、可靠性等特点。

技术参数:

2、ZRN605油田负荷传感器、 油田载荷传感器、油田称重传感器

特点:

ZRN605油田负荷系列传感器采用不锈钢全封焊结构,完全做到防水,性能稳定可靠,在抽油井系统中全天候稳定工作。油田用称重传感器、负荷传感器、载荷传感器、荷重传感器的使用

网友I:
3、SM4型抽油机井测试专用固定负荷传感器

特点: 1. 经过采油厂十几年的使用,不断完善; 2. 全密封防水设计,满足全天候使用; 3. 优化插头,提高可靠性; 4. 操作方便安全; 5. 可与SM38WX型无线数传固定载荷/位移发送器一起构成 无线测试系统; 1. 输出一致,完全互换; 2. SM4B、SM4F为一体化标准电流、电压输出型

主要技术指标:

网友J:
安控生产的无线负荷传感器:S902型负荷传感器是专用于测试抽油机抽油杆所受压力的专用设备。通讯协议符合IEEE802.15.4标准,无线芯片采用单片低成本低能耗的RF 收发芯片。

网友J:
安控S910负荷传感器

网友K:
安控科技-有线负荷传感器S910

产品概述:

S910负荷传感器主要功能是将0~150KN压力转换成4~20mA输出。该仪表简单实用,稳定可靠。

产品特点:

1. 主要功能

♦将0~150KN压力转换成4~20mA输出。

2. 主要技术指标

3. 外型尺寸

网友K:
安控SZ902N无线负荷位移传感器

产品概述:

1. 主要功能
自动测量功图。
自动测量冲次。

2. 特点
设备简单,只有一个与传统载荷传感器相似的终端组成。
安装方便,与传统的载荷传感器安装方法相同。
运行稳定,使用电池供电,可消除外界电网干扰。
安全防盗,示功仪与卡锁一起上下运动,不易被人为破坏。
技术先进,可设置多个频点,避免同频干扰。
方法新颖,利用加速度传感器获取位移量。
绿色产品,利用太阳能充电安全环保。

3. 主要技术指标

网友K:
安控S912负荷位移传感器

产品概述:

S912负荷位移传感器主要功能是测量压力值和加速度。S912安全可靠,电源及信号线都是有线连接,可应用于多种主控设备。
产品特点:
1. 主要功能
测量压力值。 测量加速度。
2. 特点
(1) 设备简单,只有一个与S910相似的终端组成。
(2) 安装方便,与传统的负荷传感器安装方法相同。
(3) 运行稳定,使用24V供电,可从RTU取电方便。
(4) 功能先进,在S910基础上改进,实现负荷加速度于一体。

3. 技术指标

(1)压力测量精度 0.5%
(2)压力测量范围 0KN~150KN
(3)加速度测量范围 -1.0g ~+1.0g
(4)工作温度范围 -40 ~ 70℃
(5)工作湿度范围 5 ~ 95%
(6)工作电压 24V
(7)重量 2.3kg
4. 外型尺寸

网友K:
再占一楼!

网友K:
再占以楼备用!

网友L:
安控S910负荷传感器:

安控科技-有线负荷传感器S910

  •   产品概述:
      有线负荷传感器 S910主要功能是将0~150KN压力转换成4~20mA输出。该仪表简单实用,稳定可靠。
      1.  主要功能
                 将0~150KN压力转换成4~20mA输出。
      2.  主要技术指标

      3.  外型尺寸

网友J:
安控提供多种可选用负荷、位移传感器实现抽油机负荷、位移信号的采集。根据现场需求的不同,用户可以选配不同的传感器。

S912一体化负荷、位移传感器图     S902无线一体化负荷、位移传感器

网友B:
楼上的妖人们都说得很全面了,我就从另一个方面进行阐述。

网友B:
油田诊断测试专业用的载荷变送器:要求方便拆卸,在抽油机卸载后很容易安装和拆除,所以一般选用U型结构的载荷。

网友B:
数字化油田井场自动化有线载荷变送器:要求实现数据的高速刷新而且要求载荷测量的精度比较高,所以一般选用O型载荷变送器,O型载荷变送器的优点是应变体受载比较均匀,缺点是安装不方便。

载荷变送器一般是用于生成施工图的,所以要求一个冲次周期内记录几百个数据点,所以要求的刷新周期等比较高。

网友B:
数字化油田经常自动化无线一体化示功仪。

主要优点:载荷和位移传感器一体,可以使用太阳能或者电池供电,大大减少井场作业或者大修时对设备的损害。

                     缺点是实时性很差,如果采用电池打开半年多一些就得换电池了,用太阳能容易砸坏。

一体化示功仪采集并计算处理好功图数据,只需要直接读出即可。

网友G:
MadforG? 看错了 还以为是Madfrog 呢 以为见到魔兽爱好者了呢? 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G:
MadforG? 看错了 还以为是Madfrog 呢 以为见到魔兽爱好者了呢? 呵呵

肯定是madfrog写错了的!楼上也是玩魔兽的啊!

楼主:
已结束!多谢各位朋友!

网友G:
恩 魔兽算是玩的时间最长的游戏了 madfrog 太经典的id 了 鬼王俺还是稀饭fov多一些,有点无关话题哈 版主手下留情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