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KVA变压器用多大铜排

楼主(2011-05-14):
2000KVA变压器需要多大的铜牌,低压柜体用什么样的好,铜牌怎样走。

楼主:
大侠们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看你想用多大电流啊?根据实际情况走向啊

网友B:
2000KVA变压器需要多大的铜牌-----如是10/0.4变压器根据额定电流2887A选两根10*120,低压柜体用-----GGL等成套配电装置(可查产品样本、设计手册),

楼主:
谢谢   两根10*120的铜排不好安装啊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C:
1× TYM-16×185

楼主:
对:ctcm 关于
1× TYM-16×185
内容的回复:

我最大用过12X120的,也没听说有16X185的铜排

网友D:
一根12*120的就行啦,距离短的话10*120也行

网友E:
10*125,在25,30,35,40度时安全截流量分别是2650 ,2490,2330,2150

楼主:
2000KVA变压器额定电流进2900个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0*125,在25,30,35,40度时安全截流量分别是2650 ,2490,2330,2150

网友G:
建议用2*10*100 合适  柜体的宽度要1000,深度不低于800 柜体结构形式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没有要求的可以用 GGD MNS  低压柜是需要3C 的 要看贵单位3C的覆盖范围有没有达到3200A

楼主:
2*10*100 和我想法一样,用GGD两条母线排不好放进去,用PGL好做事就是箱体不好看。

网友H:
2根100铝母排并联就够了

网友I:
开关柜母线规格的选择可按照进线开关框架额定电流的1.25倍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