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台达PLC内部的数据存储器D和台达人机的内部存储器$联系起来?

楼主(2011-05-14):
比如说,我在人机里做一个数字输入的内部寄存器$0,如何写入plc的数据寄存器D0中,且在人机里的另一个数字输入的框里显示出来?

反之也可以,即在人机的数字输入框里设定一个常数值,在人机的内部寄存器里显示出来。请问实现这个功能要怎么做?谢谢!

楼主:
即在人机里建一个数值输入的元件设定地址为$0然后再建一个数值输入的元件设定为D0,这两个怎么联系

楼主:
ok了,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2011-07-14):
怎么解决的啊

我不会啊

网友B:
使用内部函数 mov

网友C(2012-03-03):
比如说  要把PLC 的D0写到人机的$0   这又如何操作呢?

网友D:
mov或bmov都可以的,var2是源,var1是目标;var3是个数。建议多看看用户手册,上面有很详细的说明;使用“宏精灵”即可方便完成指令的输入!

网友E(2021-02-19):
引用 楼主:
ok了,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这个是内部存储器,这个有没资料介绍怎么用吃?怎么读写这个呢?

网友F(2021-05-25):
用人機内部的宏傳送指令,或者LUA語言,直接把D和$匹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