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如何回原点?

楼主(2011-05-14):
比如伺服正在转动时,电机断电,如何让伺服回到初始设置的原点?
1、平常说的用原点行程开关,是不是就是说中途断电,给PLC设置一个程序发脉冲,让伺服低速回原点,然后碰到限位停止呢?这个限位是接在PLC上的是吧,碰到限位停止脉冲输出。平常说的限位开关做原点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2、还有别的方法回原点吗?
电机是MDMA202P1G的。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像这样的增量式编码器的电机,中途断电,回原点的话,只有这一种方法吗?
平常说的回原点,是加个限位开关,当伺服异常需要会原点时,PLC发低速脉冲让伺服低速返回,碰到限位开关,限位开关给PLC信号,PLC停止脉冲输出,平常的回原点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不这么简单!论坛有这方面的精华贴,建议查阅。

网友B:
不用限位开关也可以,装个霍儿传感器,就不用机械回原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