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F100 报UV 现象比较奇怪

楼主(2011-05-14):
我有一台CHF100 37KW的变频器运行2-3分钟后报“UV”故障,其他牌子的变频器的话应该是接触器触点不好,CHF有没有接触器,用的可控硅,难道可控硅也会有接触不好的情况。请教各位。

网友A:
可控硅工作了吗?如果没动作那肯定要报故障

网友B:
母线欠压

检查下电压波动

电压没问题的话就要送修了

网友C:
修过此类故障:13830812651

网友D:
http://www.gzjiekong.com

网友E:
37KW? 是37P的才是用可控硅的,看看风扇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F(2011-08-12):
 专业维修英威腾系列控制板,驱动板,有二手板出售 QQ 952760670 13788740673

网友G(2011-10-10):
我遇过,45KW 的,同样问题,是主回路螺丝松了.

网友H(2011-11-10):
英威腾变频器技术应用Q群172663524 欢迎各位工控朋友的加入!此群禁止广告 也欢迎在英威腾工作过或者还在英威腾的朋友 还有英威腾的用户们加入。此群新建 会逐步完善!!

网友I(2012-09-01):
提供二手及全新CHECHFCHV系列主控板及相关配件,专业维修英威腾变频器,应您所需。深圳纬东自动化,QQ1642637913875537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