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步科EVIEW的屏与三菱通讯及分别与电脑的通讯

楼主(2011-05-14):
请教一下,步科EVIEW的屏与三菱PLC的通讯口通讯后,我要在电脑上与三菱的PLC通讯怎么不行,必须要拔掉屏与PLC的通讯线后,在PLC的原来的422插口通讯才行,通过422板增加的通讯口通讯的话就不行,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要在屏上操作,又要在电脑上监控PLC程序,啊有好的办法。

网友A:
对于PLC通过不同的端口不就行了,PLC扩展一个232或者485BD板与触摸屏通信;电脑直接通过422的下载口进行监视!

网友B:
加232 或者422BD模块

QQ 380311035

www.ytleader.cn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等等

楼主:
咳,别人已搞好的接线为,我接手去编程为,PLC和触摸屏的通讯线已买好了为,接线端口不同的,到PLC的一个是扁的九针的,一个是圆头的八针的,麻烦的来,本来想搞个简单点的,不要换啊行的

网友C(2011-06-19):
你的plc 有几个串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