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关于松下plc程序

楼主(2011-05-14):
请教师傅:
这是两台冲床的控制程序,两套程序我都单独调试过,都可以正常工作。为了节省PLC,我把程序都集合到一个PLC中。但却出现了这个毛病:

为何会这样?该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为何会这样?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这是松下的plc吗? 控制两台车床应该可行,但要考虑好时序问题

网友B:
估计有些地方设置不对

网友C:
根据错误提示左侧的数字找到相应的程序行,修改错误的指令。就可以了。如278意思是程序第278行存在指令位置错误。

网友D:
应该和你的步进复位有关,

网友E:
原件地址要改,不能简单的合到一起。驴头不对马嘴。

网友F:
我试编了程序,不知你是怎么编译通过的,你这程序不对

楼主:
就是通不过才请教呀!

网友F:
直接输出加常闭继电器,常开触点怎么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