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只用CP1H PLC 如何实现四轴圆弧插补

楼主(2011-05-14):
请教只用CP1H PLC 如何实现四轴圆弧插补,我的邮箱hfut03@163.com

楼主:
补充:不使用运动定位模块。

网友A:
只可以做直线插补,是做不了圆弧插补。

网友B:
不能实现插补,包括直线,更不要说圆弧了。

网友C:
不使用运动定位模块,只能各轴独立运行

网友D:
哥们,你的选型有问题,你自己编插补恐怕不行
应该用PLC的特殊模块,如运动控制模块,或运动控制器

网友A:
OMRON好像没有圆弧差补的哦

楼主:
ERR

对于用特殊模块当然好实现。但是现实的情况遇到了这种问题,看有没有前辈或者大师,想学习学习。

网友E:
两轴之间的圆弧插补是可以的,欧姆龙有一个FB块的,你找他们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