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老是烧坏接触器和热继电器、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1-05-15):
电容柜老是烧坏接触器和热继电器、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串接一组电抗器就OK,电抗器根据电容器容量大小配置。

网友B:
串接一组电抗器就OK,电抗器根据电容器容量大小配置。
还要加放电电阻(或电压互感器或信号灯),还要注意关、合顺序。

网友C:
电容柜的接触器要用专用的电容接触器,因为电容瞬间启动相当于短路状态,电流非常大,故楼上说的串接电抗器是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容柜的接触器要用专用的电容接触器,……

网友E:
有的为了节约成本使用非专用接触器,那肯定容易烧。

网友F:
专用电容接触器接通时,辅助触点也接通,自动延时一会辅助触点就断开

网友G:
采用专用电容器比较稳妥。

网友H:
专用电容接触器里有放电电阻

网友I:
用切换电容专用接触器

网友J:
我这里以前经常炸保险,经查是谐波电流过大的原因造成的,尤其是投切的前几秒,电流为额定电流的3倍多,加装电抗器解决的问题。

1,加装三相电抗器,电抗器铭牌数据上有显示匹配电容器容量

2,电容专用接触器,有三根弹簧状的电阻线的那种

3,自动投切时间适当设置,以免接触器频繁通断。

网友K:
很好的问题

网友L:
把单个电容的容量减少一半,数量增加一倍,用专用的接触器。你的电容器的容量大了,选择小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