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地报警的原因
凡人?烦人?

楼主(2011-05-15):
           两个前新按装了两台配料秤,调试时一台变频器发出接地报警故障(abb   acs355-03e-04a1-4),另一台正常,查线路电机皆正常,没有接地,将参数对考后故障依旧,只好将接地参数重设后才能运行。前几天换了一台变频器(abb   acs355-03e-08a8-4)又出现同样的报警,以前用的变频器(不是355系列)从未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各位同行有没有遇到过,是不是355系列太灵敏了,谢谢

网友A(2011-06-30):
你还是检查一下电机的情况吧,如果电机或者电缆接地变频器也报警,还有你在看看电机的电缆线的长度,做好别超过50米

网友B(2011-11-16):
嗯   我遇過接地故障  電機過熱  都不能自動復位

网友C:
没用过 ABB 的飘过,学习。接地故障手册报是什么原因引起呀?

网友D:
检查电机和电缆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