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ible 2008 SP2安装问题针对SmartLine

楼主(2011-05-15):
目前西门子推出了一款新的SmartLine的低价触摸屏,有一些朋友开始在安装西门子的触摸屏编程软件,但有几个几点需要注意:
1:整个安装目录的路径不能有中文,如果有中文,将会出现一个找不到.ssf的文件错误。
2:西门子触摸屏的安装软件只能装在专业版的操作系统上面。Home版无法安装,一定需要Profession的操作系统才可以。
3:目前Winnccflexible2008 SP2有两种安装版,使用者需要先确定自己操作系统的版本。如为Windows XP SP2的话,需要先安装 Wiccfleixble2008,再安装SP2的补丁,才可以安装上。如操作系统为Win7或Windows XP SP3版的话,刚需要找到Winccfleixble 2008 CHN Include SP2的一体安装版才可以安装上。
如有问题可联系:QQ:1419834093

网友A:
不错,真是及时雨

网友B:
西门子的 软件要是做得简单 容易些 估计能增加很多用户的

网友C:
赞成楼上的说法.

SmartLine触摸屏的价格在中国有点靠谱,希望它不会像KTP-178一样烟过云消.

楼主:
目前西门子的软件在安装容量及安装方法上对于电脑是有一定的要求,其实只是找到相应的方法,还是比较容易安装的,另一方面就是软件的用法,其实做得大,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例如,报警的信息文本功能,是一个十分好的帮助功能,但是在实际客户编程中,很少有人用到,如果只把其当作做一个简单的按钮,和数据显示功能的话,软件确实可能做的大了一些。另外由于要兼容MP系列屏的功能,所以没有办法将其变小。

网友D(2012-02-23):
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

用户登录界面的LOG ON在模拟的过程中会显示中文“登录”

下载到HMI中会显示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烦请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