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超过8个PID的温度控制

楼主(2011-05-15):
大家好!

第一次用S7-200的PLC来控制22个加热器(用固态继电器控制)。要求控制精度较高所以采用PID控制法。但我了解到S7-200最多可以支持8个PID的设置算法(PID向导设置),现在不够用!我想先自己编写一个PID的子程序,用的时候只需调用该子程序即可完成控制。

现在的问题是:1.PID指令是否做多也能用8个。

2.具体的PID程序该怎么写。

望高手指点一二。。。。若有现成的控制程序更好。

我的邮箱h56585888@163.com

感激!

网友A:
22个PID,速度能跟上么。

网友B(2011-10-09):
S7-200

有自己编写的PID温度控制程序吗?发给我一份

ljrzxl2007@163.com

网友C:
一个PID控制和22个只不过是数字上的区别,最重要的是你要响应速度,用200的话肯定悬。高速数据处理的话可以用NATIONAL的C-Rio-9014系列高速处理器

网友D(2012-06-30):
可以使用专门的PID模块,比如8组+16组,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了,这种产品,国内已有好几家品牌供你挑选。额外的好处是,对S7 200CPU的速度没什么影响!自已编写PID程序,技术上一定不难,可以直接参考S7 200的使用手册,但难度在于,如何整定PID参数!这才是费力所在,这是本人的一点体会。

网友D:
自已编写PID程序,技术上一定不难,可以直接参考S7 200的使用手册,但难度在于,如何整定PID参数!这才是费力所在,这是本人的一点体会。

网友E:
LZ。你好,我也是正在学习s7 200 这方面的,有机会可以一起作交流。能分享你自己编写的PID温度控制程序吗?发给我一份吧:xiaobeiweng@21cn.com..谢谢!

网友F:
西门子局限性太大了。。。还是信捷的好用呀,你可以用40路PID加热器(用固态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