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故障问题

楼主(2011-05-15):
我们有一台 直流调速器 在我们把直流电机输出端减速机传动比 由10:1改为20:1后 报警速度反馈错误 采用是直流测速电机 反馈 求助高手帮分析下

网友A:
直流调速器的速度反馈参数也要 响应变化,否则报警是必须的

楼主:
能否 说清楚些 具体是 哪些反馈参数 要变化呢 谢谢

网友B:
590专业维修: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