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LC的特殊数据寄存器

楼主(2011-05-15):
在别的品牌的PLC里面都有数据寄存器,AB的里面没有,不知道它的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如果需要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该怎么做呢?

网友A:
A-B PLC所有标签(地址)都是掉电保存的

慧桥自动化  www.witjoint.com
自动化行业最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网友B:
只要处理器电池有电,所有程序和数据都是可以保存。

另外,也可以选择非易失内存存储程序和数据,这样即使电池没电了也不会丢失程序。

网友C(2011-09-02):
AB的PLC是通过标签寻址的,不像SIEMENS的是地址寻址,你的标签就是应的寄存器。

网友D(2011-12-06):
也是有的,例如s:1/15在首次触发时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