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问题,想不出原因,请教各位!

楼主(2011-05-16):
昨天在厂里遇到切片机的上下喂料辊电机启动不了的故障,电机可以正反转的,用变频器一拖二控制(将变频器的电源输出端接到正反转的断路器上),开始我以为是变频器问题,用万用表量变频器有电压输出,电机也是好的。后来我检查控制线路,发现正转的自保线路和反转的自保线路都是有电压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后来我将两个断路器断开再合上就好了,我是有点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