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力控在做标准的Modbus设备组态,一个数据对应两个地址,我该怎么组态??

楼主(2011-05-16):
我用三维力控在做标准的Modbus设备组态的时候,有一个数据对应两个地址,一个地址是高16位,一个地址是低16位,我该怎么组态??

网友A:
你在连接项那里选择03或04功能码,下面就可以选择32位数据了。。。这样行不行

网友B(2011-06-29):
modbus的 3或者4功能码的没个寄存器是16位的,如果你要采集一个32位数据,就要占用2个寄存器,比如一个32位数据占用3号功能码的1和2号两个寄存器,那么你在力控里连接时偏移地址要填2(按道理是填写1的,但是力控里的地址是从1开始,而设备的地址是从0开始,这样就相差了1),然后选择32位的数据(也可能是浮点型)。。。有符号或者无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