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有没可能引起直流检测故障?

楼主(2011-05-16):
    请 高手 赐教!!!

网友A:
与线路的结构有关,有的情况是有可能因为谐波注入引起干扰的

网友B:

1、直流检测是强电500V高压检测,干扰问题没有可能;

2、大多数情况是把检测电路开路故障当作干扰故障!

楼主:
      关键问题是检测电路  正常  我换板试过

网友C:
你要看变频器有没有干扰就把变频器的电源停了再去检测。对比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D: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