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商如何进行综合布线产品选型与测试来确保布线质量

楼主(2011-05-16):
集成商如何进行综合布线产品选型与测试来确保布线质量 导言: 系统集成商经常会承接综合布线系统,从设计咨询、安装、验收到交工后的外包维护的全过程。外观检查、材质检查、文件/标签检查、连通性检查是常用的检查方法,但这些方案都不能时分肯定布线系统质量到底打打什么样的传输能力,通常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已。只有适时的参数检查才是最根本的方法之一。目前情况是综合布线系统,特别是数据中心的综合布线系统其高可靠性保障的水平还是经验性的,投入运行后的可靠性水平也是不可测量评估的。本文先重点就设计选型过程中集成商将会用到的测试方法做简单介绍,以期帮助集成商们将综合布线系统的质量和可靠性时刻保持在较高水平,在项目上赢得口碑。 我不知道选哪个品牌的产品好,看上去似乎都不错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叹,是因为,目前综合布线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技术瓶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以下方式方法的引导下,选型还是比较简单的。 选择综合布线产品首先选择功能,其次选择扩容是否方便,然后考虑品牌、价格和售后服务支持等因素。对于预算偏紧的用户,可能会首先考虑价格,这可能会给以后的使用留下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选型完后,接下来需要对批量选择的产品做一个必要的选型测试。选型测试可能会涉及多家产品,但测试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 如何测试电缆样品 如果你手里有一台DTX-1800电缆分析仪,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不过被测电缆的选取最好以随机抽测为佳。以Cat.6A 数据电缆为例,只需要从整箱线中截下100m电缆,两大剥去胶皮,直接插入LABA/MN电缆测试适配器上面的8个金属孔中,然后再一起的标准中选择100m Cat.6e 电缆标准,按下TEST键进行测试就可以迅速完成。 需要注意的是,网上经常有一些错误的选型测试方法流传,甚至一些学校教材和培训教材也推荐使用这种方法,这些方法在集成商中有一定接受度,贻害较深。比如最流行的错误方法就是:将100m电缆两端打上水晶头,然后用Cat.6 Channel测试标准进行检测。这种测试由于使用的是链路级标准(Channel或Permanent Link测试标准),它的要求比电缆本身的标准要求多,并且由于两端打上水晶头,无法分清是电缆的问题还是水晶头的质量问题。 另一种常见错误方法是将90m的电缆两端打上模块,使用永久链路测试标准进行测试,如果合格,则认为所选择的电缆连带模块都是合格的。这种方法仍然无法分清是电缆的问题还是模块的问题。在Cat.6/Cat.6A中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居中性问题:兼容性,也就是不同厂家和产品不能随意搭配使用。这也是我们耐克森为什么一直推荐您选择耐克森整个布线系统,因为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证您整个综合布线系统的兼容性。这在选型时需要做一次兼容性/居中性方面的测试,正确的测试方法是:搭建90m三模块链路,也就是在两端模块的基础上中间增加一个CP模块,如果测试结果通过并有1.5dB以上余量,则表示所选产品的电缆——模块——跳线——配线架等兼容性尚可。但这种三连接器链路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参考90m链路的兼容性,没有考察短链路中的阻抗不匹配问题。所以,改进的兼容性测试应该是“三长三连法”,这里的“三长”即三种长度,20m/45m/90m,它代表链路最短、适中、最长的三种模式;“三连”是指使用三个满负荷连接器。如果三种长度都能通过测试并保持NEXT、RL两个参数1.5dB以上余量,则被测试产品兼容性/居中性测试通过。为了保证兼容性和居中性,支持未来不同用户跳线之间的互换性,居中性测试需要使用支持居中性的永久链路适配器,不能使用厂商自己提供的测试跳线。 但需要注意的是:有的集成商选择的是三长四连发进行兼容性测试(20m/45m/100m),此时需要再引入一个二次跳线模块到被测链路中(模块极限:四个。四个连接点的基本链路是最差情况的模型,耐克森的所有电缆都能保证通过测试,性能完全超越目前所有应用标准);通过了兼容性测试的产品不一定能通过单个的元件级测试。 如何测试跳线 跳线在开通高速链路是经常引发一些意外的设备上网困难或者误码率增高等问题。在更换品质更好的跳线后,这些问题多数都能自行消失。如果把换下了的跳线用在较低速度的链路中,则可能工作状态非常好。 这类问题多出在跳线本身品质较差或者居中性有较大偏差。集成商如果要确定选定的跳线是否能支持任意互换,以确保今后升级高速设备时无需担心接入困难或者误码率升高等问题,则需要进行居中性/兼容性测试,只有通过了兼容性测试的跳线才可以在网络使用维护过程中与不同厂商的兼容布线系统任意对接。所以,选型阶段需要对拟采用的跳线进行选型检测,以确保其参数符合要求,且支持未来的互换性。 那么,如何进行跳线的居中性/互换性测试?方法也很简单,将DTX-1800电缆分析仪安装在Cat.6跳线适配器,然后在仪器的标准清单选择Cat.6 Patch Cord 即可。在确认了对应的长度后即可进行跳线的元件级测试,由于使用居中性的测试插座,在完成这种测试的同时也就完成了跳线的居中性/互换性检测。 如何测试光纤 光纤链路可以达成方针链路进行测试,也可以对光纤跳线进行损耗和ORL测试。 原文首发:耐克森综合布线系统华南授权总分销商——珠海诚信通网络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