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中REAL转换INT?

楼主(2011-05-16):
西门子中REAL如何转换为INT

网友A:
楼主可以翻阅一下旧帖,这种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

首先,判断REAL的值,大于32767,直接输出32767,小于负的32768那么就直接输出-32786
然后,判断正负号
最后,使用截尾取整指令得到DINT数据,读取低16字然后在最高位添加符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同一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