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保护,密码设置

楼主(2011-05-16):
问:我使用MM系统变频器,有些参数不想让客户修改,想在变频器里设置密码,不知道怎么设置,网上也找了,手册也看了,却找不到相关信息,特来求教!

答:如何禁止MM4 任何参数的编辑和修改——

问题:在不拆下MM4的BOP的情况下,如何防止MM4的参数被非法修改?

解答: 有两种方法用来防止MM4的参数被非法修改,说明如下:

方法一:使用参数P0927。

参数P0927用来定义用户修改参数的途径。它可以有很多设定值,具体设置见MM4的操作说明书。注意,参数P0927是一个二进制参数。

例如,如果要将参数值设定为15,就必须使所显示的数值为二进制的15,在BOP上的显示如下:

如果要将参数值设定为11,则设定值如下所示:

方法二: 使用参数P0011、P0012和P0013

参数P0013用来定义一个用户将要访问的参数组,而另外的参数用户将无法访问。因此选择一些参数后,通过输入参数锁,可以防止所选择的参数被非法修改。具体使用说明如下:

第1步: 设定P0003=3(专家级参数)

第2步: 转到P0011的下标0至16(用户参数列表)

第3步: 将用户定义的列表中所要求看到的有关参数输入P0011的下标0至16,其中以下参数是固定的,且不能修改。

P0011的下标19=12(用户定义的参数解锁)
P0011的下标18=10(调试参数滤波器)
P0011的下标17=3(参数访问级)

第4步: 设定P0003=0,使用户定义的参数有效

注意: 1)首先设定P0011(参数锁)为一个不同于P0012(解锁)的值,防止用户定义的参数发生变化,然后设定P0003为0,使用户定义的参数列表有效。

2)只有当输入参数P0012的值与参数P0011的值相同时,才允许重新进入用户所定义的参数列表。

3)进行工厂缺省复位(P0010=30,P0970=1)时,将复位所有参数,包括用户所定义的参数列表中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