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工作原理图

楼主(2011-05-16):
伺服电机编码器工作原理图

网友A:
原理如此,不过如今的编码器产品已不再采用分立光源和分立受光原件了,而是普遍采用带准直透镜的LED红外光源,单一的光电检测阵列,此外图中的分度尺(或曰游标尺,裂相尺)也有被省略的趋势。

但双轴承的机械结构谁也省不了,除非把盘片直接装在轴上。

网友B:
如果是反射式,是不是更好。

网友A:
旋转编码器用反射式不多见,听说Nikon为山洋电机定制的编码器是反射式的,轴向体积超小,但Nikon的网站上查不到。

网友C:
我们这用的都是旋转编码器的,又说是旋转发电机的。那种“旋转编码器”的是比这种先进还是落后些呢?不懂请教了。

网友A:
无所谓先进落后,适用为度。

网友D:
对:爱你我发狂 关于

我们这用的都是旋转编码器的,又说是旋转发电机的。那种“旋转编码器”的是比这种先进还是落后些呢?不懂请教了。

内容的回复:

旋转编码器或者旋转变压器是可以反馈位置的,可以通过对位置信号的微分得到速度信号.如果是发电机,应该是只能反馈速度的吧

网友E:
我曾经拆过一个,才知道编码器的AB相正交不是电路产生的,而是由于玻璃片的刻度和透光口刚好是这样的组合!想了解什么,就找个旧的拆开看看!

网友F(2012-02-25):
伺服电机的闭环控制是怎样的

网友G:
看看这个PCB的芯片好好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