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怎么嵌入网页

楼主(2011-05-16):
请教下,intouch中怎么嵌入网页,不是打开网页,里面有个Microsoft Web 浏览器控件,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A(2011-08-22):
我也需要 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B:
这些控件的使用请参照VB的MSDN中的说明。

网友C(2011-10-05):
只需要把主页的地址赋给这个控件就可以了,到MSDN上找个例子改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