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电子台秤常见故障及检修

楼主(2011-05-16):
首先在断电条件下对电子秤进行外观检查, 检查仪表外壳、开关及键盘是否正常, 仪表与秤体是否断路, 有条件的可用传感器模拟器代替传感器来判断是仪表故障, 或是秤体故障, 这样就能迅速准确地查找故障部位。

1.开机不显示, 无自检。首先检查电源部分熔丝是否烧断,5V、15V三端集成稳压块是否有正常输出, 时钟脉冲是否有正常输出, 单片机通道是否损坏。然后检查数码管管脚与线路板是否脱焊, 与锁存器、驱动器间是否有断路。显示驱动器HA16617集成块是否工作正常, 其正常工作时用手触摸其表面, 应有微热感觉。显示器是否烧坏,漏气(荧光管漏气后, 上面两端黑色色斑变白)。

2. 开机有自检, 但自检后显示器不亮。键盘没复位, 或键盘损坏。

3.开机闪烁不止。电子秤是否受到风和震动影响, 是否有物体与秤接触, 传感器插头是否接触良好, 传感器线是否有断路或虚连现象。

4.开机啸叫。CPU电脑工作不正常, 检查直流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更换一块好的CPU试一下, 有外接程序片的, 还应检查程序片, 并检查CPU与EPROM接口电路。

5.开机闪烁后, 不显示零。秤上有无负载, 传感器插头接触是否良好, 传感器是否有断线现象, 有些传感器经使用一段时间后, 电阻应变片的阻值发生变化导致初始值改变, 调整初始值。

6.功能键失灵。首先检查线路板与按键接触部位是否有灰尘和潮湿现象, 如有的话, 用酒精清洗、烘干。检查键盘与线路板连线是否断线虚连。相连时二极管是否损坏, 六反相器4049引脚接触是否牢固。检查键盘与仪表外壳安装是否正确, 即有无卡、挤等影响键盘工作现象。

7.称重加载时, 称重显示屏上无重量显示。无供桥电压加到称重传感器电桥输人端, 或是传感器电缆线插座接触不好, 传感器信号电缆有老化断裂现象造成放大器没有输人信号。或是传感器与秤体之间有异物, 阻碍了弹性体形变。

8.示值误差的调整。秤体承重系统因外力而受到损坏, 使得机械结构变形、断裂, 与传感器受力轴线之间产生夹角, 造成作用力不真实, 从而产生称重误差的应予以修复或更换。电子秤由于长期使用, 其传感器弹性体的弹性模量及温度系数都将发生改变, 或是由于不同地区重力加速度不同而产生误差。其消除方法是, 有些电子秤是通过拔动仪表内部两组二进制开关进行调整, 有些是通过调整可调电阻进行调整, 另外一些电子秤则是通过键盘功能键进行调整。

9.显示器显示数据波动过大。即同一称重载荷加到电子秤上时, 几次称重显示值不同。产生原因一般是称重仪表与传感器之间电缆线虚连, 绝缘层老化, 屏蔽受损, 芯线之间的绝缘电阻下降, 使得传输信号波动过大。或是滤波电容与线路板开焊、虚焊造成的, 通过查找断点, 重新焊接。或因使用环境湿度过大, 称重仪表受潮, 用电吹风吹干, 故障即可排除。传感器电阻应变片本身特性不好, 粘贴剂变质, 应变片与弹性体粘贴不好, 传感器老化, 一般情况下更换传感器。

10.非线性误差。一般是传感器安装不好, 限位螺丝间距过小, 或者承重板与秤体中间夹有异物,通过调整限位螺线, 清除异物, 和检查承重板与秤体之间接触是否合理, 即可解决。放大器的一阶低通滤波有问题, 对放大器的R、C值改变, 从而造成干扰频率被放大后, 进人积分器使积分波形不稳,调节线性补偿电阻。

11.输出不稳定,跳字。电源不稳定, 给积分器、检零器供电电源的交流波纹太大。双积分不稳定,积分电容损耗增大和漏电。传感器引起的故障, 其现象为多次测量结果不一致, 并且零点漂移、蠕变,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输人输出阻抗, 空秤mV信号, 绝缘电阻是否正常, 如示值超差较多则说明传感器已损坏, 应及时更换。

12.承重台面四角称量不一致(四角误差).。首先检查传感器螺丝是否紧固, 限位螺丝与秤体间隙是否合理, 如果排除上述问题后仍不一致, 则可用小组锉轻轻锉传感器内孔, 原则是: 把显示示值较小的所对应的边孔锉薄, 增加弹性体变化量, 维修中注意不要一次锉的过多, 应分几次逐渐调整, 以防止传感器损坏。

13.显示缺划。显示器与线路板接触不好虚焊有断路,PCU段选信号三极管、锁存器损坏, 显示器内部短路, 更换显示器。

14.零点漂移。电子台秤在每次使用后回零不好, 产生漂移。是否受振动、风吹、电源干扰等外界影响。电路板绝缘电阻下降、有脏物, 用酒精进行清洗。放大器抗干扰能力下降, 自激。检零器故障,积分电容绝缘电阻下降老化, 造成损耗增大, 检修时可用替换实验来排除故障。

15.巧干扰的排除。在工业生产过程中, 由于用电设备较多, 有时电子秤所处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电、磁、干扰及静电干扰, 使电子秤显示值处于不稳定状态, 影响称量速度, 使工作效率降低, 为此我们对滤波器进行检查, 发现滤波器损坏。更换后, 在干扰环境大的使用地点增加称重仪表专用稳压电源,并对电源线进行屏蔽处理及有效接地, 处理后效果良好。

文章来源于http://www.szlongxin.com/2011/0513/news_1NMDAwMDAwMTQ1Nw.html  转载请保留本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