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变速不稳定

楼主(2011-05-16):
我厂内用一台施耐德ATV71变频器,控制一个震动台的4个震动电机。当将高速频率提高到55HZ时,发现震动效果不稳定、振动力时大时小。因为现场需要更高的频率,是震动效果更好。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请教各位大虾!多谢了!

网友A:
四台振动动机安转在一个台子上?

那不就是  四个和尚抬水吃!

网友B:
国产的振动电机,其额定频率一般只有50HZ,不建议用变频调速方式,只工作在额定频率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振动电机,其额定频率一般只有50HZ,不建议用变频调速方式,只工作在额定频率时

1、同意,工频运行好;

2、振动电机的振动效果,在频率高时不一定好,因为振动效果一般指振幅,即振动的能量大小;

网友C:
3、使用变频器,使电机效率下降,出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