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为PLC与组态王通讯问题

楼主(2011-05-16):
各位专家工程师大家好,麻烦百忙中给我参考下,海为PLC与组态王通讯,组态王6.53界面什么的弄好了,,定义变量也做好了,,为什么有些变量v1020在界面上设定没问题,,有些v1022又有问题,什么地址初始为1的话对应MODBUS地址加一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用的是485通讯,在海为PLC里面需要设定什么吗,不需要为这通讯在编程序什么的吧,用的都是默认的19200,8,2,RTU,无校验,变量类型都弄的I/O实数,V1020寄存器41532数据类型LONG这个没问题,v1022寄存器41534数据类型LONG这个就又有问题,只能写不能读,都是弄的读写。另外开关量的启动的X1,I/O离散,寄存器10002,Bit,却只能读不能写。PLC上面地址是默认的一,用的也是一,另外PLC另外个通讯口跟仪表通讯的。

楼主:
准备与好几个PLC通讯,可拿一个做实验就不行,,就别谈后面的了,就是有些能写,有些能读,有些读写都没问题,另外接口用的笔记本U口转232,然后再转485的,我看232转485接头电源灯亮的,发送和接收数据灯也都闪亮。

楼主:
开关量在PLC上直接短接输入肯定没问题,然后仪表上和什么V1022等输入输出也没问题,在组态王这里就又问题了。

网友A:
关注下,海为的PLC还没有接触过

网友B:
to :tqrok

您组态王的设置有很多错误,我们技术人员会及时跟您联系。  或直接拨打电话:0592-2230312-809

网友B:
通讯地址+1 这个没错

19200,8,2,RTU,无校验这个也没错

变量类型建议用I/O整型,数据类型用SHORT型如:V1020寄存器41533若中1533=512+1+1020

另外开关量的启动的X1,I/O离散,寄存器10002,Bit,却只能读不能写,这个是没错的,因为X点就是PLC的外部输入端子,通讯是不能写的,只能读。这个X点只能PLC的外部输入端子来控制其它的都不能更改X的状态。

网友C:
海为网站的“下载中心”有组态软件与海为PLC通讯例子(包括了组态王的例子),地址:http://www.haiwell.com/download.asp,也可以看看文章“海为PLC与组态软件通讯介绍”地址: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2/5-A335-418B4788E0BE-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