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初次启动前常需要设置的项目

楼主(2011-05-17):
任务名描述                                        语言选择选择控制盘上使用的语言

电机设置                                            输入电机数据和电机辨识

应用                                                    选择一个应用宏

可选模块                                            激活可选模块,如果在变频器上有安装

速度控制 EXT1( 外部1)                选择速度给定的信号源
                                                            设置给定极限
                                                            设置速度( 或频率) 极限
                                                            设值加减速时间
                                                            设置制动斩波器(如果有)

速度控制 EXT2( 外部2)                选择速度给定的信号源
                                                            设置给定极限

转矩控制                                            选择转矩给定的信号源
                                                            设置给定极限

网友A:
楼主是否能以某变频器为例详细介绍一下,一边初学者学习?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1/2011012515335500002-1.shtml

之前的变频周擂台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楼主可以去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