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故障(急)

楼主(2011-05-17):
KROHNE 电磁流量计

故障现象:化学热水流量计,长期处于空管状态;近期车间反映空管时有流量显示,但有水来是无流量显示。

处理过程:检查参数设置无异常,信号电缆正常,因无水暂时无法具体判断。

请大虾帮忙解决下

网友A:
空管时有可能显示,有水时,是否满管,建议做一下,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