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怎么给数据赋初值

楼主(2011-05-17):
我想在程序中将数据值事先调整好,就不用每次下完程序再到屏上修改,请问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啊,明白了,教你一个笨办法,首先将程序下载,在屏上修改参数,不要运行设备,用电脑在线后,保存程序即可,以后就不用了

网友B:
你可以在上电初始化时给你的变量赋值

网友C:
难道不能在线修改吗?

网友D:
用一个上电仅接通一个周期的开点(用系统内部点),后面并一大堆赋值程序。

或者用一个M点,后面并一大堆赋值程序,程序下载后在线 置/复位该M点,以写入数据。

网友E:
可以改好后连内存一起上载啊

网友F:
在控制器标签中新建一个标签 用来存储所需要的数据 ,在程序中用MOV指令 将数值 赋值 给这个标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