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中的装置停电保持区域乱

楼主(2011-05-17):
使用DVP-EH2型号PLC,电池掉电时间过长后,再次启动PLC,ERROR故障灯闪烁,检查D1004中的数据时HC40F,将电池换上后,故障灯熄灭,PLC正常运行,但读取PLC时,发现PLC中的装置停电保持区域乱,不知这样对程序运行有无影响?

网友A:
照这样看来,如果那部分区域被用到计算或存储结果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搞不好需要清除程序并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