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冒烟了

楼主(2011-05-17):
今天公司一台丹佛斯变频器运行中冒烟了,以下是拆解图,大家给看看问题原因:

1、整机:

2、打开显示面板:

楼主:
4、拆开外壳

4、问题暴露:

楼主:
在滤波电容附件,两个电容、一个过压保护元件直接烧糊了。

楼主:
出现问题后经检查发现变频器上口开关中相没电,不知是不是问题的原因?请各位给分析以下。

网友A:
这么小的变频器,没有修理价值了

网友B:
IGBT  V相触发出现问题?造成采样电阻烧坏?

楼主:
楼上的:

IGBT  V相触发出现问题?造成采样电阻烧坏?能说的详细一些吗?

网友C:
1、外观看,好像是底板脱焊,接触不良,先烧底板,后短路造成;

2、可以按电路原来参数恢复处理!

网友D:
报废吧 模块也要钱 维修价格太贵

网友E:
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