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流量计能用吗?

楼主(2011-05-17):
我这有一块电磁流量计,管径80,工作压力小于等于1.6MP,现在想替换管径6.5工作压力小于等于2.3MP的涡街流量计,不知行不行?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一二?我等.......

网友A:
不行哦,前后直管段等很多因素的,具体可以和我联系QQ247617851

网友B:
若想替换涡街流量计首先要知道管道内介质的运行压力是多少,如果这个压力小于16公斤,那么更换没问题,因为电磁流量计大于涡街流量计的管径,其流通能力大于涡街能够适应流量的测量。

电磁流量计与涡街流量计的通径不一,所以需要一个大小头(管径异径头)这个应对流量表前后的管线拆卸后焊接大小头并且要确定后直管段的长度,此外涡街流量计与电磁流量计的长短不一因此需要预先测量好在预制管道。

网友C:
注意安装位置,没问题的

网友D:
只要介质适合电磁流量计,缩管后应当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