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报 UV

楼主(2011-05-17):
一台安川变频器,上电就报  “UV” 。查  手册上电压低,测量交流与直流都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在下线谢谢了。

网友A:
电压正常就可能是检测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B:
是电源板坏了,检查开关电源的各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广州杰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欢迎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