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塑机故障解析

楼主(2011-05-17):
下面介绍吸塑机的几大故障问题。

“故障示例及解决方法”
1.引膜困难:

原因:1.模头温度控制不当。当模头温度太高或太低,都会造成引膜困难。

解决方法:适当调整模头温度。

2.吸塑机模口间隙误差太大,模具加热周边温度不均匀,造成出料不均,也

会引起引膜不正常。

解决方法:调整模口间隙,检查温度不匀的故障点,调整或更换加热器。

3.原料中混有杂质或配方不当。

解决方法:净化原料、清理模头和机筒螺杆、调整配方。

4.施工工艺不当。

解决方法:调整吹膜工艺,使之符合吹膜成型的工艺条件。(请有经验的吹膜师傅

或者参考相关吹膜工艺资料)。

网友A(2011-08-10):
【中国橡塑机械螺杆机筒门户】www.xjjxlgjt.com该门户是当前中国最专业的行业信息服务平台欢迎惠顾加盟,

网友B(2012-09-04):
吸塑机常用真空泵,DLT.V0100单级旋片式真空泵,又称油旋片式真空泵  以及可提供吸塑机真空泵维修保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