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50软启动器启不动

楼主(2011-05-17):
我公司现有20多台AB 150软启动器,但现在有5台机器显示为被停止状态,其他一切正常,但是就是启不动,以前都是可以的,其中有一台恢复了出厂值也启不动,主回路大楷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也没发现短路的情况。请教各位大侠一下机器到底怎么了?????

网友A:
检查下接线。 使能 。或者你可以送修到我们公司。027-59810776

楼主:
就这情况多少钱可以修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