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茨8200vector没有端子板可以仅使用面板运行吗?

楼主(2011-05-17):
求助各位大侠:伦茨8200vector没有端子板可以仅使用面板运行吗?我的机器只有面板,不知可否运行呢?请知道的大侠告知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吧,没有不能用面板运行的吧?

楼主:
经过反复测试,仅有面板是不能将机器运行起来的,必须在FIF上插上I/O板才行。

网友B(2012-12-14):
不能,必须上端子板,20-28,,7-39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