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应用程序与OPC和WINC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5-17):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DELPHI编的应用程序在一台机子上,与另一台WINCC服务器通过OPC连接(OPC也在WINCC服务器上)。现在有DELPHI应用程序的机子坏了,但是应用程序有备份。我们用了一台新机子把DELPHI应用程序拷贝了上去,网络也设置好了,但是程序运行的时候提示无法连接WINCC。程序中的配置文件也指定了目标的。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哪里还需要设置一下?或者是还需要安装什么其他的程序?

不胜感谢!

楼主:
需要在两台机子之间做怎样的设置?

网友A:
DCOM-OPC防火墙配置,你自己去百度一下好了,很多资料的

网友B(2011-11-12):
1.vb6开发的锅炉监控软件完整源码,有登陆界面、操作界面、历史数据记录和查询界面、报警数据记录

和查询界面及相关报表功能,历史曲线查询。

2.delphi7开发的回转窑监控软件完整源码,有登陆界面、操作界面、历史数据记录和查询界面、报警数

据记录和查询界面及相关报表功能。

目前都已经稳定运行在自控项目上了。这些源码稍作修改就可以应用在其他项目上。

有需要的请联系QQ:790013363

EMAIL:lgr980423@126.com 可以先运行打包安装文件,查看效果。有偿服务,非诚勿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