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43期--PLC实现停车场车位计数的简单运用

楼主(2011-05-17):
        要求对停车场的车位进行计数。若停车场共有50个车位,在停车场入口处有一个接近开关(传感器),当有车经过入口时,接近开关输出脉冲。在出口处有同样的接近开关,车辆出去的时候接近开关产生一个脉冲。要求当停车场上有车位时,入口出的闸栏才可以将门开启,车辆可以进入停车场停放,并使用指示灯表示尚有车位。若车位已满时,则有一个指示灯显示车位已满,且入口的闸栏不能开启让车辆进入。

1、请编写相应的PLC程序,要有详细的硬件接口图和所编程序;
2、能有车位数显示最好;
3、能想到一些完善功能的办法更佳。

PLC品牌不限。 回答的最好,最详细的首先拿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新手,抛砖引玉!

网友A:
我刚学PLC不久,一些编程习惯肯定不好,非常希望得到大师们的指点!我想问一下,那个进口的大门是用电机控制的吗?还有就是直接用进口接近开关给计数器脉冲让它计数可以吗?

网友B:
依题意,可使用三菱FX系列小型PLC实现上述擂台的控制要求。

1、首先根据控制要求,作出PLC输入/输出分配表。

PLC输入/输出分配表

输入

代号

输入点编号

输入点功能

SB1 X0 启动
SB2 X1 停止
SQ1 X2 入口接近开关
SQ2 X3 出口接近开关
SQ3 X4 门上限
SQ4 X5 门下限

输出

代号

输出点编号

输出点功能

KM1 Y0 开门
KM2 Y1 关门
HL1 Y2 有车位指示
HL2 Y3 车已满指示
BCD显示管 Y10~Y17 停车位数显示

网友B:
2、根据PLC的输入/输出分配表,画出PLC硬件接线图。

网友B:
3、根据擂台的控制要求,作出梯形图程序,如下图。

网友B:
        此停车场控制系统原理如下:
       按下按钮SB1,系统启动。

        当安放在入口处的接近开关SQ1探测到有车接近闸栏时,给PLC发出控制信号,为控制可靠起见,先延时2秒,当PLC检测到有车位时,即驱动闸栏电机正转使闸栏升起将门打开,升到上限位SQ3后停止;车进门后,当PLC检测到入口接近开关SQ1的下降沿(即车已完全进入停车场)时,进行加1计数,并延时2秒,然后驱动闸栏电机反转使闸栏下降将门关闭,降到下限位SQ4后停止;当有车开出停车场时,PLC检测到出口处的接近开关SQ2的下降沿时,进行减1计数。停车位数由放置在入口处的BCD数码器实时显示。

       按下按钮SB2时,系统停止。

      停车位数最小设为0,最大设为50。当显示车位数小于50时,PLC的Y2输出,指示灯HL1点亮,表示“有车位”,允许有车辆进入与开出;当显示车位数增加到50时,PLC的Y3输出,指示灯HL2点亮,表示“车已满”,并且,如有车来,闸门不再打开,直到有车开出,使停车场内车位数小于50时,入口闸门才可以打开,才能允许有车开入。

网友B:
水平有限,如有纰漏,敬请大家指出,谢谢!

网友C:
很好的例子,楼上的顶了,做的真棒!

网友D:
                                          一、硬件构成:
           (一)、PLC及外围组件图:

PLC的输入:
     I0.0:接入口传感器A的输出端;
     I0.1:接出口传感器A的输出端;
     I1.2:接自动/手动转换开关K0,K0闭合(I1.2=1)时为自动工作状态,此时闸栏的关开受程序控制;K0断开(I1.2=0)时为手动工作状态,此时闸栏的关开受开关K1控制。
     I1.3:接K1开关,K1只有在手动工作方式下才起控制闸栏作用,即K1闭合(I1.3=1)闸栏打开,K1断开(I1.3=0)闸栏关闭。
       为了防止车辆在入口或在出口处前后移动(这样会使传感器多次输出信号),引起计数器错误计数,本设计又增加二个传感器:1、在入口闸栏外侧1米处安放入口传感器A,内侧1米处安放入口传感器B。2、在出口外侧1米处安放出口传感器B,内侧1米处安放出口传感器A。
       为能修正计数器显示值与实际车辆数相等,增加了2个按钮与一个开关:K2按钮为个位数加减键,K3按钮为十位数加减键,K4开关为加/减转换开关,即K4断开时,K2、K3执行加计数,K4闭合时,K2、K3执行减计数。
       图中粉色虚线框即为增加部分。

PLC输出:
      Q0.0~Q0.5:接二位数码显示器的输入插座J1,其Q0.0~Q0.3 为一位BCD码输出线,Q0.4与Q0.5为二位数码管的地址锁存线。
      Q0.6:接有车位指示灯Z1,
      Q0.7:接车位已满指示灯Z2。
      Q1.0:接继电器J1,J1的触点控制闸栏的执行机构,使闸栏关或开。
          (二)、二位数码显示电路
        二位数码至少需14个输出口,如直接与PLC的输出口连接,必然增加设备成本。为了减少PLC输出点,二位数码不直接接在PLC的输出点,而是用二块7段译码器4511,分别连接二个数码管,将二个4511的输入端(4线)分别对应并联,再用二个输出口作为二个数码管的选通锁存线,这样处理,PLC只需6个输出口就可以实现二位数码显示。
        4511最高电压<18V,又考虑显示板的电源与PLC的电源隔离,故选用光电耦合器件TLP620进行电平转换及电源隔离。
  综上二位数码显示电路的设计见下图:

                                                   二、PLC控制梯形图
                  程序说明:

网友D:
       程序说明:
        1、 车辆进出车库计数器如何准确计数的讨论:简单的用二个传感器分别放置在输入与输出口,进行加减计数,容易出现计数错误,如输入口,车子通过传感器,使传感器输出为1,如用其前沿进行加1计数,当车离开传感器后,又倒车挡上传感器,这样又使计数器加1,反复几次,计数器就会多计几次数,造成计数错误,为此在入口与出口处应各用二个传感器,其间距为2米(小于车长),并分几种情况进行编程,请见梯形图(上有注解说明)。如有漏洞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2、 从梯形图可知,正常行车,只有车身全部离开二个传感器后,计数器才进行加1或减1运算,这样处理,才可确保VW0=50时,闸栏关闭,不会碰轧车身。
       3、本设计的数码显示板及PLC的显示程序,是我多年使用的,由于只显示二位数码,故采用这种并口输出的显示电路。(还有一种串口输出显示电路,它只使用几个PLC输出口,就可输出多路、多位数码显示。)
        由于4511的数字输入要求BCD码,显示又是时时显示,故程序处理是时时都在进行将计数值VW0转换为BCD码送入MW10里,其低二位BCD码位于MB11中,我们将它的“个、十” 二位数分时输入显示板的数值口。

      程序说明发帖时少了一段,修改程序加不上,却把已有的一段也改没了。故在此补充一下程序说明。  谢谢!

网友B:
学习了!

不过,论坛编辑页面怎么这么容易出错。

网友E(2011-06-25):
51单片机也可以实现吧!

网友D:
        用单片机可以实现,而且元件成本比用PLC要低的很多很多(几十元钱就可搞定)。见下图,就是用89C251构成的电路图(只需一片20脚的单片机和二片4511、3个晶体管等元件)。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用51语言按我上面的梯形图的构思编辑此控制程序。

网友F:
要求对停车场的车位进行计数。若停车场共有50个车位,在停车场入口处有一个接近开关(传感器),当有车经过入口时,接近开关输出脉冲。在出口处有同样的接近开关,车辆出去的时候接近开关产生一个脉冲。要求当停车场上有车位时,入口出的闸栏才可以将门开启,车辆可以进入停车场停放,并使用指示灯表示尚有车位。若车位已满时,则有一个指示灯显示车位已满,且入口的闸栏不能开启让车辆进入。

网友F:
其它见符号表!!!!!

网友G:
郁闷了 这题目记得我好像贴过程序的啊  怎么没有了

网友H:
用二个限位联动,形成是开门出门时序,增加手动校准车辆数。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复杂,用4个传感器,两个负责车辆检测,两个负责计数,应该是很简单就可以实现的呀,用两个传感器也可以,就是会增加程序的复杂度.

网友J:
对:我隨風 关于

3、根据擂台的控制要求,作出梯形图程序,如下图。

内容的回复:
哥们,你这都是怎么学的啊。。

网友K:
在此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B:
借此平台来抛砖引玉来的,说到底是来此向大家学习的,还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呀!

网友I:
其实在这个上面,最关键的就是出入库的计数问题,其余的应该都是常规的编程,这里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由两个传感器,实现出入库的检测和计数,还有一种方案是由2个传感器负责车辆出入库的检测,另由两个传感 器负责车辆的计数,只用两个传感器可以节约硬件成本,但在软件上就要进行各种处理,防止误计,误判.如果由4个传感器,在编程上就简单的多,处理起来也容易得多.其余的显示这些是额外的话题,只要按PLC的要求进行链接和编程就可以.

网友L:
东西很不错学习了,支持斑竹

网友M:
1、符号表

输入 地址 输出 地址
进口开关 I0.0 闸栏电机 Q0.0
出口开关   I0.1  有车位 Q0.1
复位 I0.2  无车位 Q0.2

2、程序

网友N:
设计要求

图1:设计任务示意图
1 方案论证与对比
1.1方案一
本设计是基于PLC的停车场控制系统,在停车场进口处装一传感器1,出口处装一传感器2,传感器接受到高电平信号而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停车场处的闸门开合。传感器1、2所输出的脉冲分别输入给计数器1、2,计数器1、2将计的数据存储在存储器1、2中,进的车辆数与出的车辆数想减得到的数据再传输给存储器3,存储器3所存储的数据将会传输给数码显示管显示,如显示的数为16时,则门口处的闸门停止工作,如显示的数还没到16时,则闸门继续工作。其原理框图如下图2所示:

图2:方案一原理框图
1.2方案二
本设计在停车场闸门口处装两个光电传感器BEN5M-MDT,传感器所接受到的信号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停车场的闸门开合闸,另外,传感器所接受到的信号传输给plc控制系统的双向计数器C250,C250具有计数存储功能,并将计数结果实时传输给带译码器的七段数码显示器显示,如显示的数为16时,则门口处的闸门停止工作,如显示的数还没到16时,则闸门继续工作。其原理框图如下图3所示:

图3:方案二原理框图
1.3 方案对比与选择
上述两个方案均是基于PLC来设计的,设计所需要的硬件部分PLC系统都可以提供,均可以达到设计的要求。方案一所用的程序指令简单易懂,可步骤繁,接线图较复杂;方案二所用的程序指令简单,步骤较少,利用了C250的双向计数原理,通过两个输出端口向显示器输送数据,简单且易于实现。通过以上权衡比较,显然方案二是实现本次设计任务较合理的方案。
2 控制系统设计
2.1 控制程序流程图设计
停车场控制系统的车进模块流程图设计如下图4:

图4:车进模块流程图
停车场控制系统的车出模块流程图设计如下图5:

图5:车出模块流程图
2.2 硬件配置
1、PLC(三菱FX2N—32MR):根据控制要求统计系统所需的输入点数与输出点数,并考虑要有一定的余量,在本系统中我们采用了三菱FX2N—32MR型PLC,该型号PLC是FX系列PLC家族中比较先进的系列。它具备如下特点:最大范围的包容了标准特点、程式执行更快、全面补充了通信功能、适合世界各国不同的电源以及满足单个需要的大量特殊功能模块,它可以为系统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和控制能力。
2、传感器(BEN5M-MDT):它是一种测距的光电传感器,具有测距远(最远可达到5米),采用反射镜反射的检测方式,DC12-24V供电,NPN/PNP同时输出,遮光ON/入光ON选择。
3、七段数字译码显示器:由于在PLC系统中工作的是二进制的数字信号,而人们习惯十进制的数字或运算结果,因此需要数字显示器,显示出便于人们观测、查看的十进制数字,因此本设计选择了七段数字译码显示器,译码显示器主要由译码器和驱动器两部分组成,通常二者都集成在一块芯片中。该硬件的原理如下图6:

图6:七段数字译码显示器原理框图
2.3控制程序设计分析
根据设计要求,启动按钮开关X1,辅助继电器M1得电,M1常开触点闭合,自锁;M1闭合时,C250开始工作,当计数为16时,C250常开触点闭合,辅助继电器M0得电,M0常开触点闭合,输出继电器Y0得电,车满指示灯亮。M0常闭触点断开,输出继电器Y1失电,车未满指示灯熄灭;M1常开触点闭合时,上升沿微分输出,M2继电器得电,M2常开触点闭合,将0赋值给计数器D0,将1赋值给计数器D1,完成了初始化阶段;当车辆通过停车场入口或出口时,传感器1向计数器输入高电平,X3常开触点闭合,停车场门口处的闸门控制系统总开关Y2闭合,闸门控制系统开始工作,输出继电器Y3得电,常开触点Y3闭合,自锁,闸门打开,车辆通过,当碰到行程开关X6时,X6常闭触点断开,X6常开触点闭合,T0继电器得电, 常开触点T0闭合,自锁,延时1分钟后,输出继电器Y4得电,电机反转关门;当进入一辆车时,X3闭合,D0中存储的数和D1中存储的数相加并赋值给计数器D0中;当出去一辆车时,X4闭合,D0中存储的数减去D1中的数赋值给D0,计数能够实时更新;M1闭合时,计数器D0中存储的数输入七段数字译码显示器实时显示。程序指令表见附录一。
2.4接线图
下图为停车场控制系统的接线图,在该接线图中,X1是该系统的总开关,BEN5M-DT传感器1接X3输入端,BEN5M-DT传感器2接X4输入端,X6、X7是行程开关,分别接X6、X7输入端。L1是停车场车满指示灯,L2是车未满指示灯,QS是电机正转的总开关,KM1是电机正转的继电器线圈,KM2是电机反转的继电器线圈,Y5至Y12输出的是BCD码,直接接入七段数字译码显示器。

图7:停车场控制系统接线图
下图为主电路控制图,当QS闭合时,KM1闭合KM2断开电机正转,闸门开启,车辆可通过,当KM2闭合KM1断开时电机反转,闸门闭合,车辆不可通过。

图8: 控制线路主电路图
2.5部分功能语句解释
PLS M2:当检测到输入信号是的上升沿时,M2产生一个脉宽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输出信号。
MOV K0 D0:将常数0传送到数据寄存器D0中,并自动转换成二进制数。
MOV K1 D1:将常数1传送到数据寄存器D1中,并自动转换成二进制数。
ADD D0 D1 D0:将源元件D0中的数与源元件D1中的数相加,结果送到目标文件D0中。
SUB D0 D1 D0::将源元件D0中的数与源元件D1中的数相减,结果送到目标文件D0中。
BCD D0 K2Y5: 将源元件D0中的二进制数转换为BCD码并传送到指定元件中,即七段译码显示器中。
3 控制系统程序设计的分析与实现
3.1 I/0分配表

表一:I/O分配表
3.2 编程元件的解析
1. X: X为输入继电器,它的作用是接受并存储外部输入的开关量信号,和对应的输入端子相连,同时提供无数的常开和常闭软触点用于编程。
2. Y: Y为输出继电器,它的作用是具有一常开硬触点用于向外部负载发送信号,每一输出继电器的常开硬触点与可编程控制器的一个输出点相连直接驱动负载,它也提供了无数的常开和长闭软触点用于编程。
3. M: M为辅助继电器,它是由软件来实现的,用于状态暂存,移位辅助运算及赋予特殊功能的一类编程元件,其作用类似于继电接触控制系统中的中间继电器,绝大多数的继电器线圈由用户程序驱动。
4.T: T为定时器,作用相当于继电接触控制中的通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
5.C: C为计数器,主要用来记录脉冲的个数。本设计采用的C250为一相双向的高数计数器,这种计数器固定可编程控制器的一个输入端X3用于上升沿加计数,固定可编程控制器的另一个输入端X4用于上升沿减计数。
6.D: D为数据寄存器,可编程控制器在模拟量检测与控制以及位置控制等许多场合都需要数据寄存器来存储数据和参数。
3.3 实现的效果
入口处的传感器能检测所进车辆的数目,出口处的传感器能检测所出车辆的数目;当车辆在要进出门5米处,闸门会自动开启让车辆进入或出去;当停车场车满时,车满指示灯会亮,当停车场车位没停满时,车未满指示灯会亮,能够提醒人们是否还可以停车;显示器能都实时显示停车场所停车辆数,并且车辆已经停满时,闸门自动关闭,不会让车辆进入。该控制系统达到了设计要求。
4 系统调试及结果分析
4.1 硬件调试
PLC内部为输入电路所提供的电压是24V,BEN5M-DT光电传感器的驱动电压为24V,其输出电路能配置250V的交流电源,恰好可以直接驱动负载,满足其输出指标,按接线图接好线,七段数码显示器能实时显示数据,证明PLC选型正确,光电传感器的选择符合要求。

4.2 软件调试
按接线图接好线后,将程序的指令用FX-GP编程软件输入到PLC系统中,编程器直接对PLC的用户程序储存器进行读写操作。采用脱机编程方式将所编制的用户程序存入编程器的ROM中后,经过多次调试。
4.4 性能分析
本设计是基于PLC的停车场车位控制系统,光电传感器能够迅速将采集到的信号传输给PLC中的C250双向计数器,C250进行加减计数存储,并以BCD码传输给七段译码显示器,显示器能够实时显示停车场的停车数目。PLC具有可靠性高、控制程序可变,具有良好的柔性、功能强,性能价格高等特点。该系统自动化程度高,可靠性高,用PLC可以使该设计的要求全能满足。

网友O:
对于这个问题,本人给出一种不带显示的程序:

1、硬件组态信息:

2、项目标记名:

3、所编的程序如下:

经过运行发现程序可靠!

楼主: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二等奖7名,10MP获得者:
caojie0723                caojie0723
welfare87                  welfare87
MadforG                     MadforG
我隨風                        LIUXD6909
扁舟一叶                    扁舟一叶
电仪人生                    jy7898818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三等奖1名,30积分获得者:
朋友00                  mzh0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加偶的各期擂台!

楼主:
另外,从下期开始,PLC擂台为鼓励大家的积极性,将可产生2名50MP获得者!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网友P:
弱弱的问一下,你们画的那些电路图都是用什么软件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