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如何对0-50HZ进行先行控制

楼主(2011-05-17):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利用控制仪表输出的4-20ma信号对英威腾变频器的0-50HZ进行线性控制。注意!必须是线性的。

网友A:
没用过影威腾!

其中有一项是输入模拟量4mA对应0Hz就OK

网友B:
线性控制好像的需要个反馈之类的才能实现精确的控制。

网友C:
在变频器上设置一下,电流输入最大对应50HZ,最小对应0HZ.

网友D:
英威腾的变频器好像没有mA设置选项,你把0%对应1v,100%对应5v,电路板上把AI输入拨码开关选电流“I”就应该可以,但线性不太好。

网友E:
一般不可能完全线性,只能是近似。

网友F:
这个问题要是用正弦变频器那是相当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