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

楼主(2011-05-18):
  请教各位大侠:

         想要用1台3KW伺服电机控制另外4台1.5KW伺服电机,要求五台伺服电机完全同步运转,请问怎样设计合理?

网友A:
不考虑加同步控制器?如果不加很难做到全闭环控制使电机完全同步运转哟

网友B:
“五台伺服电机完全同步运转”

1、同步运转,不只是速度相同,而且是出力均等;

2、我的观点是,同步电机间只能是机械软特性的组合,即出力小时,速度自动增大,即出力大时,速度自动减小;

3、简单说,同步电机分别是恒流控制,而不是恒速或同速控制!

网友C:
要求不高时可以采用同步信号分别控制这五台伺服,如果是随动方式,在主伺服轴上加装编码器,取出同步信号

给另外4个伺服。

如果要求较高,必须采用运动控制卡

QQ:1043551203

网友D:
Parker 的运动控制器可以实现6轴同步运动,有兴趣可以联系 QQ 40709623  交流

网友:
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 建议采用西门子的simition D 。

多电机同步很难做, 如果要求高的话, 国内的产品满足不了。

具体采用何种方式, 要看你的应用要求, 没有绝对的好坏, 只要满足需要就行了

网友B:
1、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 ,不只是速度、位置的同步,更重要的是出力要均等、协调的问题;

2、所以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和应该包括伺服电机机械特性的问题;

3、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一般要求各伺服电机具有机械软特性:

1)出力小时,速度会增大;

2)出力大时,速度会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 ,不只是速度、位置的同步,更重要的是出力要均等、协调的问题;

2、所以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和应该包括伺服电机机械特性的问题;

3、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一般要求各伺服电机具有机械软特性:

1)出力小时,速度会增大;

2)出力大时,速度会减小;

3、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一般要求各伺服电机具有机械软特性:

1)出力小时,速度会增大;

2)出力大时,速度会减小;

你给解释解释第3点!

软特性?

出力大时速度会减小?

你比牛顿还厉害嘛!!

牛顿运动学公式: Te = Tl + J dw/dt

                                     Te -----电机输出力矩

                                     Tl ------ 负载力矩

                                     J ------- 转动惯量

速度的变化率为 :dw/dt = (Te-Tl) / J

在负载力矩即Tl恒定时(或者负载瞬间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Te大了, 请问刘志斌:dw/dt怎么减小?

网友:
F = f + ma

  = f + m dv/dt

换算到旋转物体上时, 线速度 v = rw                        w ----- 角速度     r ----- 半径

即 F = f + mr dw/dt

上式两边同时乘以半径 r 后

F*r = f*r + m*r^2 dw/dt

即 Te = Tl + J dw/dt

       Te --------- F * r 即转矩 N * m  牛米

       J    --------- m*r^2 即转动惯量, 单位为Kg*m^2

网友:
读的书呢?????

网友:
1、多台伺服电机之间的同步问题 ,不只是速度、位置的同步,更重要的是出力要均等、协调的问题;

多电机同步是很复杂的问题, 没那么简单!

速度、位置同步了, 如果还要保持出力均等, 这就是瞎扯!

这些量都相等了, 请问传动的介质(传送带或者其他)就不会发生形变的情况下, 怎么传送能量?没有能量传递,你的同步装置干什么用?

如果速度、位置同步了, 两个电机的出力必定不会时时相等!

即便两个电机连接到同一根刚性轴上实现两电机带动负载同步旋转, 轴两边的电机速度也不会一直相等,电机出力也不会时时均等 只有速度不等才会引起形变, 才有能量传输。并且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 两台电机在同一速度指令数值下达到稳态后的速度波动不会相同, 力矩波动也不会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负载力矩即Tl恒定时(或者负载瞬间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Te大了, 请问刘志斌:dw/dt怎么减小?

1、我说的问题和你研究的对象不一样,或者说张冠李戴

2、我说的是伺服的机械特性,即伺服的负载增大时,速度会降低,负载轻时,速度会增大;

网友B:
3、你不是开发伺服电机控制器的吗?怎么不知道机械软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你不是开发伺服电机控制器的吗?怎么不知道机械软特性?

伺服控制器很少用到机械软特性。 伺服的应用环境追求的是快速响应。

什么叫快速响应?

快速响应就是扰动变化时, 伺服的输出要快速的克服扰动, 维持输出力矩或者速度恒定, 这样才能满足控制工艺的要求。这种快速响应能力注定了其机械特性很硬!即在额定速度情况下突然加上或者卸掉额定负载, 速度的波动只有几十转,甚至更小。

试问软机械特性, 在负载扰动的时候, 例如额定转速情况下突然加上或者去掉额定负载, 电机速度会变化很大,速度波动几百转甚至电机速度跌到0转或者超过额定速度1000转, 你怎么满足加工工艺的要求、怎样达到响应的快速性?

你到底理解软特性和硬特性是怎么定义的吗?代表什么含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负载力矩即Tl恒定时(或者负载瞬间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Te大了, 请问刘志斌:dw/dt怎么减小?

1、我说的问题和你研究的对象不一样,或者说张冠李戴

2、我说的是伺服的机械特性,即伺服的负载增大时,速度会降低,负载轻时,速度会增大;

不用狡辩, 有意思吗?

你在6楼中说的出力是指负载大小?

你是这么定义的吗?

如果是的话, 你这话没几个人能正确理解!

网友B:
1、“机械软特性”是什么?是你说的问题吗?

2、你自己连“机械软特性”都不明白,还怪别人?

3、不用狡辩, 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机械软特性”是什么?是你说的问题吗?

2、你自己连“机械软特性”都不明白,还怪别人?

3、不用狡辩, 有意思吗?

你给解释一下机械软特性来

网友B:
你不知道机械软特性吗????

网友:
是你不知道!

网友F:
别混淆了, 刘志斌:

如果负载变化时,转速变化很小的叫做硬特性,转速变化大的叫软特性。

试问利用软特性同步时, 一个电机在负载突变(突然卡一下)时,  因为特性很软, 速度跌落很大(甚至速度到0),就形成另外一个电机拖着这个电机跑, 怎么达到同步?如果是拖动恒张力的负载, 当力大于负载所能承受的最大张力, 负载就被拽断了, 怎么应用?

要这样用, 你还不如直接把另外的一个伺服去掉, 只用一个伺服拖动呢, 这样还省一套伺服驱动的钱。

网友:
还在狡辩?????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还有脸在狡辩?????

1、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一定能让你明白过来;

2、但是,如果你不把自己骂人的话删掉,并道歉,我不再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还有脸在狡辩?????

1、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知道你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一定能让你明白过来;

2、但是,如果你不把自己骂人的话删掉,并道歉,我不再回答你的问题!!!

尊重一下你的感受,那句话去掉两个字, 某字对你可有可无!

网友:
讨论到此为止, 不要污染了运动控制板块这片净土!

网友:
给楼主点建议:

多电机同步一直是很难做的一块内容, 国内的高校也在进行研究。

前两年我知道在两电机同步这个问题上, 采用了非线性逆控制的方法, 实现了两个电机通过皮带的同步控制, 但这个控制具体有没有实用, 不清楚!毕竟是高校的科研课题, 不好说!

像这种五个电机同步, 不知道国内做的怎样,实用的产品不是很清楚。 如果同步要求较高的话, 估计国内做不了。 即便有这样的产品, 你也未必敢用。

你可以咨询一下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工程师, simition D 应该可以满足, 它可以控制32轴, 但是不是做到32轴同步, 不是很清楚!

如果对同步要求不是很严格或者要求不高, 可以考虑一下国内的产品。

网友G:
上面那两个,讨论问题时一定要对事不对人啊

网友H:
刘志斌到最后还是没有说出什么是机械的软硬特性!我很期待

网友E:
刘不清楚电力拖动系统是直接控制转矩的,通过转矩间接控制速度的。 这个是电力拖动的最基础的知识! 牛顿运动力学定律是力产生加速度,然后物体运动,才有速度! 这是初中的物理知识! 他的高论,变频器不能控制转矩,只能控制速度,简直是在侮辱牛顿!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刘志斌到最后还是没有说出什么是机械的软硬特性!我很期待

1、举个例子:

1)多个马拉一辆车,尽管马的速度、位置同步了,但出力有大有小;

2)如果那头马速度大,就会出力大,这时它可以降低速度,减小出力;

3)如果那头马速度小,就会出力小,这时它可以增大速度,增大出力;

网友B:
2、举个例子:

1)多个马拉多个车,各拉各的车;

2)速度、位置同步了,这时各个马出力均等;

3)出力小了,速度就跟不上,出力大了速度超了;

网友B:
3、如果多个伺服出力为共点力,尽管速度位置相同,但是出力不均等,就是说会出现功率大、小不均等的情况;

网友B:
4、如果多个伺服出力并非共点力,各是各的负载,速度位置相同时,出力是均等的;

网友B:
5、如果多个伺服出力为共点力,尽管速度位置相同,但是出力不均等,就是说会出现功率大、小不均等的情况:

1)这时,功率大出力大的伺服速度下降一点,出力可以减小一点;

2)这时,功率小出力小的伺服速度提高一点,出力可以增大一点;

网友B:
6、所以如果多个伺服出力为共点力时,同步运行,伺服的机械特性要软一些:

1)机械特性要软,就是伺服出力大时,速度会自动减小一点,使功率、出力减一点;

2)机械特性要软,就是伺服出力小时,速度会自动增大一点,使功率、出力大一点;

网友B:
7、如果多个伺服出力并非共点力,各是各的负载,速度位置相同时,出力是均等的,同步控制时,每个伺服只要恒速控制就可以了,伺服的机械特性要硬;

网友B:
谈谈机械特性:

1、机械特性指的是动力力矩(或者动力)与速度的关系;

2、如果阻力矩增大,这时动力力矩也随之增大,速度却不减小,保持恒速,就是机械硬特性;

3、如果阻力矩增大,这时动力力矩也随之增大,速度也随之减小,不能保持恒速,就是机械软特性;

网友:
高论!总结一下: 我们推箱子是先用力,箱子然后才动,然后根据箱子的速度调整自己的出力使箱子维持期望的速度。刘志斌是先不出力,凭空达到一定速度(如果他能的话),一头撞箱子上,再出力!然后箱子速度慢了,他再在不用力的情况下提高自己的速度撞箱子,调整出力,如此循环下去,箱子稳定运动了! 有一个问题,他能在不用力的情况下使箱子运动,那他为什么还要拿头撞箱子呢?

网友B:
4、举例说:

1)异步电机,拖动负载运转,不管负载大小变化,速度几乎不变,所以说异步电机具有机械硬特性;

2)串励电机,例如手电钻,打开开关通电,你听电钻转动的声音就知道速度很高,这时,你开始用它钻东西,一加载力矩增大,你就会感觉到速度马上降下来,这就是机械软特性;

网友:
刘志斌给介绍下你怎么推箱子的? 马都知道先用力迈腿才能走,才能跑起来,你刘志斌不知道?你刘志斌都是先跑起来,发现前面有墙再调整出力?你不怕撞墙上?

网友B:
5、机械软特性好?还是机械硬特性好?

1)加工机械,有时需要机械硬特性,有时需要软特性;

2)加工机械需要什么机械特性,什么机械特性就好!

网友B:
3)钻,就需要机械软特性,机械硬特性就折钻头;

4)切削,就需要机械硬特性,恒速,不留痕;

网友B:
1、我讲的东西没有公式,但是好理解,就像没有上过学的人也一样会走路、会拉车;

2、有人上过学,抄了一大堆公式,却不知道机械特性是什么,把不同的物理过程张冠李戴,东拉西扯理不清;

网友B:
下面谈谈怎么获得机械硬特性?怎么获得机械软特性?

1、同样的伺服,可以有硬特性,也可以有软特性;

2、例如,伺服电流闭环控制时,其机械特性为软特性:

1)负载增大时,电流要增大,这时速度会减小,保持电流不变;

2)负载减小时,电流要减小,这时速度会增大,保持电流不变;

网友B:
3、例如,伺服速度闭环控制时,其机械特性为硬特性:

1)负载增大时,这时速度要减小,增大力矩,保持速度不变;

2)负载减小时,这时速度会增大,减小力矩,保持速度不变;

网友I:
看不下去了,一点常识也没有。误人子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刘不清楚电力拖动系统是直接控制转矩的,通过转矩间接控制速度的。这个是电力拖动的最基础的知识! 牛顿运动力学定律是力产生加速度,然后物体运动,才有速度!这是初中的物理知识! 他的高论,变频器不能控制转矩,只能控制速度,简直是在侮辱牛顿!



1、动力学方程:a=F/m;

2、力F与加速度a是瞬时关系,或者即时关系:

1)有力F,就有加速度a;

2)有加速度a,就有力F;

3)有多大力F,就有多大加速度a;

4)有多大加速度a,就有多大力F;

3、在运动控制中,我们能直接度量、观测的是速度和速度的变化,而不是力!

4、我们只能根据运动物体速度和速度的变化,来增大力或减小力,并不需要计算出力的大小,只要满足速度和速度的变化就可以了;

5、现在有像“征”这样的人:

1)在力F与加速度a之间,分因果关系,说有力F才有加速度a;

2)以此结论得出,运动控制就是力、力矩的控制,而不是速度、加速度的控制,只有控制了力、力矩,就控制了运动速度!

3)以此结论得出,要检测力、力矩,控制给定力、力矩,实现速度的运动控制;

6、那么“征”这样的人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1)错在,运动控制过程中力、力矩是不可测、不可量的,只能定性的控制其增大、或减小;

2)错在,运动过程我们能直接度量、观测的是速度和速度的变化,根据速度、速度的变化决定施力、力矩的大小;

3)一句话,尽信书,把知识学到肚子里去了,认死理,不知道知识的活学活用!

网友E:
刘志斌,你只要详细的阐述下面的现象就行了:拿起一块砖头,手臂伸直,然后松手! 到底是先有力还是先有加速度? 是力产生了加速度和速度,还是加速度和速度产生了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刘志斌,你只要详细的阐述下面的现象就行了:拿起一块砖头,手臂伸直,然后松手! 到底是先有力还是先有加速度?是力产生了加速度和速度,还是加速度和速度产生了力?

不可教也!

网友B:
1、拿起一块砖头,手臂伸直,不要松手,你知道你的手臂用了多大的力、力矩吗?

2、你会说用的力、力矩和砖头的重力、力矩相等;

3、因为你知道砖的速度为零,加速度为零,根据平衡力、力矩知道的,而不是你称量出的力、力矩。

网友B:
4、当你回答“用的力、力矩和砖头的重力、力矩相等”时,你是先知道加速度的?还是先知道你用的力的?

网友B:
5、“征”是知识重要?还是义气重要?

网友B:
哈哈!你太差了。

网友E:
你看不懂吗? 是你松开手后,砖头落下到地面的过程! 这个时候跟你那只宝贵的爪子没有关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看不懂吗?是你松开手后,砖头落下到地面的过程!这个时候跟你那只宝贵的爪子没有关系了!

1、那就说松开手后,砖头落下到地面的过程:

1)你知道的是砖头的加速度是重力加速度,你不知道的是砖头的重力是多少;

2)你看到的是砖头的加速度是重力加速度,你确看不到砖头的重力是多少,也无法测量砖头的重量是多少;

网友B:
2、砖头落下到地面的过程,是重力的原因,没有人反对这一点;

3、可是砖头落下到地面的过程量,速度、加速度是可以度量的,是已知的,恰恰是重力大小是不知道的;

网友:
要你阐述的是先有力还是先有速度和加速度? 是由于力的作用产生加速度和速度,还是有了加速度和速度才有作用力? 这个逻辑关系跟你上面说的沾边吗?

网友:
对照你的46楼分析:是力产生了速度的变化,还是速度的变化产生了

网友:
分析完了后,仔细看看你的46、48、51、53楼说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么多年的教师生涯,光荣退休后你又多了一项工作,从初中物理学起! 讨论结束吧!

网友J:
围观中~~但是给“征”高手提个意见:要是觉得“刘志斌”的论述不对,正派点反驳,别老是用一种蔑视的态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关于围观中~~但是给“网友E”高手提个意见:要是觉得“网友B”的论述不对,正派点反驳,别老是用一种蔑视的态度。

还在花费时间表达蔑视,这已经很给面子了.

网友I:
多轴同步可以参考一下电子凸轮的实现方式,在版内有大量讨论。不在详述

网友:
60楼的兄弟,我虚心学习,认真改正。

网友:
张东岳同志,我忍了忍,还是忍不住提醒你:在你60楼的帖子中,我认为换成"鄙视"这两个字更能表达其深刻含意!

网友:
多谢刘岩利的谅解,扰乱了运动板块的清净,抱歉!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围观中~~但是给“征”高手提个意见:要是觉得“刘志斌”的论述不对,正派点反驳,别老是用一种蔑视的态度。

同意!

帖子看了很多遍,本来不想注册的,但是忍不住想说两句.感觉"征"的人品一般,讨论归讨论,不要人身攻击,有才无德比无才无德更可怕,话可能说的有点重了,见谅!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关于多谢网友K的谅解,扰乱了运动板块的清净,抱歉!

我对刘志斌的所有回,基本上是采取“无视”的态度了。也没有什么其它的办法,毕竟这里是公共论坛,人人都有在规则内说话的权利,包括说胡话的权利。他经常回复一些或是似是而非,或是离题万里的东西。而且还习惯把一共没多少字的内容分成N个回帖。

网友:
理解!大家装看不到算了!

网友M:
花开枝头谓之英,英落泥淖谓之凄。

网友N:
没想到波恩还是个文学青年,呵呵

网友N:
“征”,要是3-5年前,我也会和你一样;但是现在,我肯定和“刘岩利”一样了。 建议你还是学学刘版主吧,淡定一点对自己有好处。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现在经常在我的心头响起。 虽然我也不太认同“刘志斌”的大多数帖子,毕竟还是有受教的地方,比如在波恩的某个关于伺服电机隔离变压器的Y-△问题(实话说,这也是我唯一受教的帖子)。

网友M:
我也不认同“刘志斌”的大多数帖子,也为此与“刘志斌”有过争议,但回头看,那些争议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也就习惯了“刘志斌”的帖子,任由发挥吧。

“刘志斌”的帖子并非全无是处,比如楼上提及的那个4年前的帖子中关于伺服电机隔离变压器的Y-△问题,“刘志斌”的回帖的确使本人受教,虽然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网友B:
1、有不同意见,才有了论坛;

2、有不同意见,才有争议,有争议才有鉴别;

3、不怕反对的帖子,更不怕错误的帖子,但是要反对骂人的帖子!

网友B:
4、我不怕任何人的争论,争论才能叫人长见识,长知识!

5、争论不仅仅是为了说自己“正确”别人“错误”,有时候是为了寻找自己的错误,对能指出自己错误者表示感恩!

网友B:
6、争论不仅仅是为了说自己“正确”别人“错误”,有时候是为了传授知识,有了正确和错误,正确的知识就得到了发扬,错误的知识就得到了纠正!

网友B:
7、如果一个帖子,有成千上万的回帖,却没有一个反对的帖子,这个帖子的正确性值得怀疑!

网友O:
老刘看来对伺服不是很了解,别跟着聊了。占这么大篇幅,浪费时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O:
老刘看来对伺服不是很了解,别跟着聊了。占这么大篇幅,浪费时间啊!

1、我只是说了一个大家忽视的问题----“同步,不同力”的问题;

2、这个问题并不是能简单理解的,甚至有人会认为是无稽之谈,所以多说了几句;

网友P:
我觉得同步的概念是相对的,所谓同力--同速--位置同步只是理想状态,恒流或恒速控制同步更是无视负载的变化。更多的是不同步的修正--力修正(加速度)--速度修正--位置趋于同步--偏差震荡。所以加速度的反馈与控制(力矩的反馈与控制)特性在多电机同步中就会很重要了,在选择电机及控制器中就要注意这方面的参数。

所谓“国内做不了”也太绝对了,因为同步的响应要求与偏差要求都没有说,就下结论了。

刘志斌是个好同志,就跟三峡是个好大坝一样,让我们在争论中能在乱七八糟的话题中最后看清一点东西。只是刘同志需要补习一下逻辑,在争论中先搞清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及三段论,你常争论的跟别人的是同一个内涵外延的概念吗?

网友P:
我没有买或卖过一个伺服,或用过一个伺服,这些年就是在这里学的伺服的菜鸟。我理解的伺服是力(加速度),速度,位置都能“听话”的电机,而最终的结果是位置,所以叫“伺服”。在多电机同步中,恰恰是要用到了力、速度、位置都听话,而国内做伺服的很多只做了2个甚至只有一个“听话”的,所以有人说“国内做不了”了。

我没用过伺服的菜鸟也要轧一脚哦。

网友Q:
看了刘志斌的好多帖子,觉得刘志斌应该加强理论知识学习!不懂的东西还是少说为妙,什么在课堂上面对学生讲软启动和矢量控制时无言以对,这样的话说起来很光荣吗? 在讨论中,人家讽刺你或者骂你,也未必是坏事,说明至少还有点价值,到骂无可骂时才是最大的悲哀!

网友R:
可以参考台达A2伺服的龙门同驱功能的使用方法。

其实任何所谓的同步都不可能完全同步,都存在误差,关键是看误差量是否在你的允许范围以内而已。

网友:
楼上各位老大建议很中肯,非常感谢!咱没那闲功夫瞎扯,忙正事要紧!

网友S:
给"征"一个建议,论坛讨论应该”对事不对人“ 刘志斌表达自己观点没错

网友:
谢谢!被别人信任是个模拟量的变化过程,而不被信任是个数字量的变化。

网友E:
伺服驱动器最难做的是力矩控制,即电流环。一个不基于电机模型的驱动器,在稳态时跟基于电机模型的驱动器一样,瞬态过渡过程就不一样了。这样的驱动器,甚至同一个牌子的两台驱动器瞬态差距都很大。用这样的驱动器做同步控制,除非你的同步要求不高。

网友T:
引用 网友E:
伺服驱动器最难做的是力矩控制,即电流环。一个不基于电机模型的驱动器,在稳态时跟基于电机模型的驱动器一样,瞬态过渡过程就不一样了。这样的驱动器,甚至同一个牌子的两台驱动器瞬态差距都很大。用这样的驱动器做同步控制,除非你的同步要求不高。

刚开始看这帖子的时候觉得‘征’太傲慢。越向后看越同意‘征’的观点了。觉得刘老师把很多微观的东西用自己的想法变成容易理解的宏观的东西,这样教学生的确容易让学生理解,但是涉及具体的应用这样就不可行了

网友:
傲慢谈不上,技术这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不是想当然的事情!差不多的结果大多情况下是差很多,大概行很多是不行!

网友P:
我觉得从物理模型看,多电机“同步”不“同步”,在于响应、偏差、偏差震荡的情况,而这个重要的是力矩(电流)的控制模型,就是力矩的一次,二次计算与控制,此对于位置(或脉冲)已是三次、四次的计算了,因微分阶次高,高精度的快速反馈(位置、速度、电流),快速的运算及控制,模型的建立,不知国内的伺服电机及控制器是否做到了?也许这个也是征所说的“国内做不出”的道理?当然,对于同步做得怎么样,还是要看“响应、偏差、偏差震荡”的要求。

我没有用过伺服,看到刘同学和征同学都在引用物理学,我也就从我理解的物理模型来讨教征同学了。

网友P:
我感觉可能同步最难做的是偏差震荡的控制,也就是力矩二次与位置反馈、输出响应的问题了,不知道国内的伺服控制器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U:
其实同一款伺服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当他的负载变化较大是都会出现很多问题,现在只有极少数的国外厂家具有动态自整定功能而且都不是做的很好,至于同步功能估计大都停留在保持速度、位置、以及响应速度等方面的同步上,要是牵扯到其他方面的话估计要写一大堆公式在你的PLC或屏里面来算然后再传到伺服里面

网友U:
我不知道你的同步要什么同步,但我知道KINCO有一款伺服可以做主从跟随,而且不需要添加额外的设备,

网友V:
此贴还有后续么?觉得刘老师和征老师争论了很久,温习了很多知识。希望此帖别沉,让我们再学习点东西。

网友W(2011-08-29):
刘的回答还是比较真确的,你们看的是电机  ,伺服电机和电机是不一样的,我们客户目前就遇到了这个问题,2台伺服想要同步,不过一个是客户购买的主机,一个是客户自己的机器,想要2台伺服同步,是在变速的过程中也必须同步,而不是点对点的同步

伺服的特性是比较硬的,他得优势就在这个方面,快速响应,如果加负载或者减去负载转速忽然变慢很多,那伺服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办法解决2个不同品牌之间 伺服同步的问题   谢谢

网友W:
另外问一下,我们客户现在的伺服上要配变压器   380变200,  松下的伺服   想请问下什么牌子的变压器靠谱点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X(2011-11-21):
人家要的是控制方法和思路,你们却在争吵这些专业术语干吗呀?快说吧,我也有几台要同步,是同速度。如何控制会更好?

网友Y(2019-07-11):
这都能吵起来???